[原理图] 低功耗单键单子开关

楼主(2013-12-28):
这个贴子里贴了一张图,用两只场管做的单键电子开关,虽然电路比较简单,但有缺陷。
https://bbs.21ic.com/icview-664826-1-1.html

这是我做过的一个电路,工作很可靠,关闭状态耗电极小,普通万用表测不出,开启状态开关电路本身静态电流在5V 时小于60uA。

网友A:
输出如果有电容则工作不可靠。

网友A:
如果负载有较大电容,关机操作,SW1接通,Q1 Q2关断。SW1断开后,如果负载的电容没有放电完毕,有可能使Q2再导通,电源又打开。

网友A:
多用一个PNP的管子可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右边的其实跟你的电路一样,左边的多一个PNP,可避免电容带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一个PNP的管子可避免这个问题。

实际应用的电路可以看下这个帖子的179楼和181楼电路: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其实跟你的电路一样,左边的多一个PNP,可避免电容带来的问题。

左边电路少加了一个电阻,下面的NPN管的eb结要并接一个分压电阻,否则可靠性很低。

两只互补三级管组成的模拟可控硅电路,触发灵敏度非常高,很容易受外来干扰导致误触发。

网友B:
建议在按键和三极管B极之间增加一个1~10K左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按键和三极管B极之间增加一个1~10K左右的电阻。

这位兄弟有经验啊。

一般低电源电压下可以不用加电阻,12V以上的电路里加上那个电阻效果明显,对可靠性有很大提高。

网友C(2017-06-03):
楼主,按键是不带锁的吗?  还是带锁的?

如果是不带锁的,请指点一下 原理? 按一下开 按一下再关吗》?

如果是带锁的,那么直接就切断电源了,还有什么功耗呢?

网友D(2019-11-18):
这样成本高,用一颗IC搞定,成本低,效率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