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协议读写

楼主(2013-12-28):
用的430读写一个芯片,单片机3.3V供电,SDA,SCL接4.7K上啦,那个芯片是2.4V-5.5V供电,但只有给4V以上供电才可以读写,3.3V就不能正常通信;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速度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降点

你的意思就是不是硬件的问题。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不是硬件的问题。是速度太快了!

什么芯片,在它自己的电压范围内都不能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不是硬件的问题。是速度太快了!

看IIC芯片手册,不同电压下最大工作频率不一样,需要的延时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IIC芯片手册,不同电压下最大工作频率不一样,需要的延时也是不一样的。 ...

供电写的2.5-5.5V,频率0-400K!我把主屏从1M改成32K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在它自己的电压范围内都不能工作?

430单片机,那个芯片是必须大于3.5V以上才可以!可能是你说的速率太快了!

网友D:
也许3.3V对于那个5V的芯片来说只是一个高低电平的临界值,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