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点阵模块有共阴极共阳极的区别吗???

楼主(2013-12-28):
点阵模块有共阴极共阳极的区别吗???请详细说明,还有就是他们的型号对应的表示都是什么???:victory:

网友A:
自己分析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实际上没有共阴共阳之分,只是管教排列的区别,看看响应的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分析一下不就知道了

怎么分析??: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没有共阴共阳之分,只是管教排列的区别,看看响应的资料就知道了

那我买的资料,标着共阳极是啥意思

网友A:
点阵就是个阵列了,
可以说共阳,也可以说是共阴了,阴极要共,阳极也要共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买的资料,标着共阳极是啥意思

对于单色点阵,这就是共阴共阳的区别,实际上没区别,只是外部引脚顺序不一样,双色点阵才有共阴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