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CAN通信中的同步

楼主(2013-12-28):
最近看了好多的文档资料,还是不理解CAN通信中的同步,哪位朋友能给解释下传播段、相位缓冲段的意义啊?!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论坛上有好多关于CAN中断学习的资料,楼主搜搜看看。

网友B:
没研究过CAN总线  帮忙顶

网友C:
因为CAN的一个报文里包括了应答位,虽然理论上从机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发送应答标志,但考虑到节点延迟,从主机发送报文到从机接收报文,和从从机发送应答到主机收到应答,这个时间差是存在的,而CAN为了保证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仍然有很高的通信成功率,所以对整个延迟做了补偿,这个补偿就是传播段和相位缓冲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