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chipscop 观察ddr3 mig 的输出端口问题

楼主(2013-12-28):
我在用chipscop观察DDR3控制器的信号,现在我想观察IP核输出端ddr3_dq,ddr3_addr,ddr3_ba,ddr3_ras_n等信号,但是在cdc里面找不到这些信号,这是为什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大哥,这些都是高速信号啊,捕捉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些都是高速信号啊,捕捉不到的

那我怎么知道,通过MIG的ddr3_dq端是否有数据传入ddr3呢?modelsim仿真,还有利用chipscop观察控制器用户接口的其他信号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你可以写进去一些数,再读出来一些数啊,看看是不是你写进去的

网友B(2016-05-08):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写进去一些数,再读出来一些数啊,看看是不是你写进去的

想请问您写进去数据用到的是哪个信号呢???是app_wdf_data么???好像不能直接赋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