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CY7C68013A-USB是否正常

楼主(2013-12-28):
做了一块CY7C68013A-USB的板子, 现在是裸板  就焊了这个芯片 和周边元器件, I2C总线接上拉电阻了,没接外围E2PROM, 我就想 测试硬件 是否正常, 现在插上电脑, 提示未识别USB设备? 这算 硬件正常呢 还是不正常?  因为我想确保硬件能用,再 继续焊接FPGA  然后来编驱动。  请各位编过的 给点建议

网友A:
CY7C68013A有专用的测试软件,插上有接通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 这个软件网上有下载地址吗? 没找到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187593.html

谢谢, 我昨天下了个 ,您有Q吗? 我想请您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7C68013A有专用的测试软件,插上有接通的提示。

file:///C:\Users\zxh\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9747794\QQ\WinTemp\RichOle\UTX9{~KTFU55]_S3$[DZA{D.jpg 现在的问题是  我用示波器查看 晶振有起振,而且设备管理器 有搜索到这个PID/SID/DID的信息, 虽然驱动未安装是未知设备,  但是那个EZ-USB 啥都没有啊, 连按键都点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用CY7C68013A在做什么

网友B(2014-06-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