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一个高频的分频器

楼主(2013-12-28):
想给一个115.7M的频率分频,分到5M左右,不知道用什么分频好,请大神们指教。。要价钱便宜一点的芯片,,谢谢了。。

网友A:
弄个cpld可以吧

网友B:
用ECL 10K 系列电路

去这里下你需要的资料.
http://www.ts871.com/product/ECL.htm

ECL集成电路资料下载
序 号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对应国外型号
资料下载
E10101/E10505
四2输入或/或非门
MC10101/MC10501

E10102/E10502四2输入或非门MC10102/MC10502
E10104/E10504
四2输入或门
MC10104/MC10504

E10105/E10505
三2-3-2输入或/或非门
MC10105/MC10505
E10107/E10507
三2输入异或/异或非门
MC10107/MC10507

E10109/E10509
双4-5输入或/或非门
MC10109/MC10509
E10113/E10513
四异或门
MC10113/MC10513

E10117/E10517
双二路2-3输入或与/或与非门
MC10117/MC10517

E10121/E10512
四路或与/或与非门
MC10121/MC10521

E10130/E10530
双锁存器
MC10130/MC10530

E10131/E10531
双D型主从触发器
MC10131/MC10531
E10132/E10532
带门闩寄存器和公共复位的双多路调制器
MC10132/MC10532

E10135/E10535
双J-K主从触发器
MC10135/MC10535

E10136/E10536
通用十六进制同步计数器
MC10136/MC10536

E10137/E10537
通用十进制同步计数器
MC10137/MC10537

E10161/E10561
三位二进制8-1译码器(低)
MC10161/MC10561

E10162/E10562
三位二进制8-1译码器(高)
MC10162/MC10562

E10164/E10564
八路选择器
MC10164/MC10564

E10170/E10570
9位+2位奇偶校验器
MC10170/MC10570

E10174/E10574
双4选1多路传输器
MC10174/MC10574

E10179/E10579
超前进位链
MC10179/MC10579

E10180/E10580
双2位加法器/减法器
MC10180/MC10580

E10181/E10581
四位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MC10181/MC10581

E10835
4-4-3输入或与/或与非门
MC10835

E10836
三双路极性保持器
MC10836

E10850
4-4-4-3输入或与/或与非门
MC10850

E10854
四极性保持器
MC10854

J001
四TTL-ECL电平转换器

J007
双TTL-ECL电平转换器

J008
双ECL-TTL电平转换器

J10112
双3输入4输出线驱动器
MC10112

J10116/J10516
三线接收器
MC10116/MC10516

J10123/J10523
三4-3-3输入总线驱动器
MC10123/MC10523

J10124/J10524
四TTL-ECL转换器
MC10124/MC10524

J10125/J10525
四ECL-TTL转换器
MC10125/MC10525

J10177
三ECL-NMOS转换器
MC10177

J10216
高速三线接收器
MC10216

J303
四发光二极管驱动器

J685
高速电压比较器
AD685

J1692
四线接收器
MC1692

E1650
双摸/数比较器(高阻)
MC1650
E1651
双摸/数比较器(低阻)
MC1651

E1660
双4输入或/或非门(高阻)
MC1660

E1664
四2输入或门
MC1664

E1666
双R-S触发器
MC1666

E1670
单D型主从触发器
MC1670

E1690
超高频予置分频器(D型触发器)
MC1690

ER4804
亚毫微妙双4输入或/或非门

ER4806
十六进制数码管驱动器

ER4811
超高速十进制计数器

ER4812
亚毫微妙三线接收器

E8602
ECL型500MHz÷2分频器
SP8602
E8603
ECL型400MHz÷2分频器
SP8603
E8604
ECL型300MHz÷2分频器
SP8604
E8607
ECL型600MHz÷2分频器
SP8607
E8620
400MHz÷5分频器
SP8620

E8634
700MHz÷10分频器
SP8634

E8635
600MHz÷10分频器
SP8635

E8636
500MHz÷10分频器
SP8636

E8637
400MHz÷10分频器
SP8637

E8690
ECL型200MHz双模数预置分频器 (÷10/÷11)
SP8690
E8743
450M÷8/÷9分频器
SP8743A

E855
ECL64*1全译码随机存取存储器
MC10148

E859
ECL128*1全译码随机存取存储器
MC10147

E863
ECL256*1全译码随机存取存储器
MC10144

E1648
压控振荡器
MC1648

E1658
压控多谐振荡器
MC1658

ER4807
锁相环泵电路

T4016/T4316
可编程N摸数计数器
MC4016/MC4316

T4044/T4344
签频/签频器
MC4044/MC4344

E12002/E12502
模拟变频器
MC12002MC12502

E12009/E12509
双摸数前置分频器(÷5/÷6
MC12009/MC12509

E12011/E12511
双摸数前置分频器(÷8/÷9
MC12011/MC12511

E12012/E12512
双摸数前置分频器( ÷10/÷11/÷12
MC12012/MC12512

E12013/E12513
双摸数前置分频器(÷10/÷11)
MC12013/MC12513

E12014/E12514
计数控制逻辑
MC12014/MC12514

E12040/E12540
鉴频/鉴相器
MC12040/MC12540

L562
30MHZ单片集成锁相环电路
NE562
L564
单片锁相环电路
NE564

XR2211
FSK解调器/信号音译码器
XR221

XR2206
功能发生器
XR2206

XR2208运算乘法器XR22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CL 10K 系列电路

非常感谢!!

网友C:
好像还是TTL频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