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实现问题

楼主(2013-12-28):
有两组8段LED灯。A组2个,B组四个。要让两组LED灯边上一圈亮,一圈中一位熄灭,依次灭一个,类似于流水灯。两组按键分别空控制灯的速度,A:流水灯开关 B:升速 C:降速(共有四档速度)  问题是 我如果用先位选再段选的方法的话只能实现两组灯速度一致,(某一时刻段选码只能使几个LED的同一位置的发光管点亮) 要是速度不一样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实现了。求解答

网友A:
你用IO口直接控制的?没用驱动芯片?

网友B: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定时器0控制第一组,定时器1控制第二组

网友C:
用专用控制IC控制,带锁存的.数据写了后可以不管.
你可以百度或者谷歌下 数码管驱动I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定时器0控制第一组,定时器1控制第二组

可以试试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吧

网友E:
很基础的一个流水灯实现问题

网友F:
这个的确是很容易实现

网友:
一个定时器,两组灯设置两个时间片,比如说定时器设置为10ms,A组设置为两个时间片扫描一次,B组设置位三个时间片扫描一次,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