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问题

楼主(2013-12-28):
优化选项none,运行后出现硬错误,选high,能正常运行。如果倒过来好理解,为什么不优化反而出错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直NONE的路过

是不是一些时序相关的接口造成的?

网友B:
ROM或RAM空间超了吧

网友C:
把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

网友D:
这个必须吧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OM或RAM空间超了吧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