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基于MKL25Z128的时钟设计

楼主(2013-12-28):
我是新手,单片机刚刚入门老师就让我们用KL25Z128来写秒表
要求是:用六位计数管来显示时间,然后用按键来控制,刚开始计数管全亮,按一次开始计时,再按一次暂停。
我写的程序第一次按下之后不能开始计时,而是在某一位计数管上显示一个‘0’,有人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
#define LED0 0x0106
#define LED1 0x0105
#define LED2 0x0103
#define LED3 0x000E
#define LED4 0x000D
#define LED5 0x000B
#define LED_0 0X48
#define LED_1 0XFC
#define LED_2 0X0E
#define LED_3 0X8C
#define LED_4 0XB8
#define LED_5 0X89
#define LED_6 0X09
#define LED_7 0XEC
#define LED_8 0X08
#define LED_9 0X88

void LED(void)
{  SIM_SCGC5|=0X0C00;

PORTB_PCR0=0X0100;
PORTB_PCR1=0X0100;
PORTB_PCR2=0X0100;
PORTB_PCR3=0X0100;
PORTB_PCR8=0X0100;

PORTC_PCR0=0X0100;
PORTC_PCR1=0X0100;
PORTC_PCR2=0X0100;
PORTC_PCR3=0X0100;
PORTC_PCR4=0X0100;
PORTC_PCR5=0X0100;
PORTC_PCR6=0X0100;
PORTC_PCR7=0X0100;

GPIOB_PDDR|=0X010F;

GPIOC_PDDR|=0X000000FF;

GPIOB_PDOR|=0X010F;

GPIOC_PDOR=0X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unsigned short i,j;
for(i=0;i<30;i++)
for(j=0;j<a;j++)
        asm("nop");

void system_Init()
{
        SIM_SOPT2=SIM_SOPT2_UART0SRC(1);
        SIM_SOPT2&=~SIM_SOPT2_PLLFLLSEL_MASK;
        SIM_SCGC4|=0X400;
        SIM_SCGC5|=0X200;
        PORTA_PCR1=0X200;
        PORTA_PCR2=0X200;
}

void UART0_Init()
{
        UART0_BDH=0x00;
        UART0_BDL=0x8F;
        UART0_C4=0x0F;
        UART0_C2=0x0c;
}

//几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ime_hour,time_min,time_sec;
unsigned int time_hour1,time_hour2,time_min1,time_min2,time_sec1,time_sec2;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UART0_Init();
  LED();

SIM_SCGC5|=0X600;
asm("CPSIE i");
NVIC_ISER|=0X40000000;
PORTA_PCR4=0X0A0100;//下降沿触发终端
SYST_RVR=0X033324;
SYST_CVR=~0X00;
SYST_CSR=~0X07;//时钟中断关闭

time_hour=0;
time_min=0;
time_sec=0;
time_hour1=0;
time_min1=0;
time_sec1=0;
time_hour2=0;
time_min2=0;
time_sec2=0;
i=0;

for(;;)
{
                         GPIOB_PDOR=LED0;
                             switch((time_sec1))
                                 { case 0: GPIOC_PDOR=LED_0;break;
                                   case 1: GPIOC_PDOR=LED_1;break;
                                   case 2: GPIOC_PDOR=LED_2;break;
                                   case 3: GPIOC_PDOR=LED_3;break;
                                   case 4: GPIOC_PDOR=LED_4;break;
                                   case 5: GPIOC_PDOR=LED_5;break;
                                   case 6: GPIOC_PDOR=LED_6;break;
                                   case 7: GPIOC_PDOR=LED_7;break;
                                   case 8: GPIOC_PDOR=LED_8;break;
                                   case 9: GPIOC_PDOR=LED_9;break;
                                   default: ;}
                             delay(20);
                             GPIOB_PDOR=LED1;
                             switch((time_sec2))
                                        { case 0: GPIOC_PDOR=LED_0;break;
                                        case 1: GPIOC_PDOR=LED_1;break;
                                        case 2: GPIOC_PDOR=LED_2;break;
                                        case 3: GPIOC_PDOR=LED_3;break;
                                        case 4: GPIOC_PDOR=LED_4;break;
                                        case 5: GPIOC_PDOR=LED_5;break;
                                        case 6: GPIOC_PDOR=LED_6;break;
                                        case 7: GPIOC_PDOR=LED_7;break;
                                        case 8: GPIOC_PDOR=LED_8;break;
                                        case 9: GPIOC_PDOR=LED_9;break;
                                        default:;}
                             delay(20);
                             GPIOB_PDOR=LED2;
                             switch((time_min1))
                                           { case 0: GPIOC_PDOR=LED_0;break;
                                             case 1: GPIOC_PDOR=LED_1;break;
                                             case 2: GPIOC_PDOR=LED_2;break;
                                             case 3: GPIOC_PDOR=LED_3;break;
                                             case 4: GPIOC_PDOR=LED_4;break;
                                             case 5: GPIOC_PDOR=LED_5;break;
                                             case 6: GPIOC_PDOR=LED_6;break;
                                             case 7: GPIOC_PDOR=LED_7;break;
                                             case 8: GPIOC_PDOR=LED_8;break;
                                             case 9: GPIOC_PDOR=LED_9;break;
                                             default:  ;}
                              delay(20);
                              GPIOB_PDOR=LED3;
                                        switch((time_min2))
                                            { case 0: GPIOC_PDOR=LED_0;break;
                                              case 1: GPIOC_PDOR=LED_1;break;
                                              case 2: GPIOC_PDOR=LED_2;break;
                                              case 3: GPIOC_PDOR=LED_3;break;
                                              case 4: GPIOC_PDOR=LED_4;break;
                                              case 5: GPIOC_PDOR=LED_5;break;
                                              case 6: GPIOC_PDOR=LED_6;break;
                                              case 7: GPIOC_PDOR=LED_7;break;
                                              case 8: GPIOC_PDOR=LED_8;break;
                                              case 9: GPIOC_PDOR=LED_9;break;
                                              default:  ;}
                               delay(20);
                               GPIOB_PDOR=LED4;
                                         switch((time_hour1))
                                             { case 0: GPIOC_PDOR=LED_0;break;
                                               case 1: GPIOC_PDOR=LED_1;break;
                                               case 2: GPIOC_PDOR=LED_2;break;
                                               case 3: GPIOC_PDOR=LED_3;break;
                                               case 4: GPIOC_PDOR=LED_4;break;
                                               case 5: GPIOC_PDOR=LED_5;break;
                                               case 6: GPIOC_PDOR=LED_6;break;
                                               case 7: GPIOC_PDOR=LED_7;break;
                                               case 8: GPIOC_PDOR=LED_8;break;
                                               case 9: GPIOC_PDOR=LED_9;break;
                                               default:  ;}
                                delay(20);
                                GPIOB_PDOR=LED5;
                                          switch((time_hour2))
                                              { case 0: GPIOC_PDOR=LED_0;break;
                                                case 1: GPIOC_PDOR=LED_1;break;
                                                case 2: GPIOC_PDOR=LED_2;break;
                                                case 3: GPIOC_PDOR=LED_3;break;
                                                case 4: GPIOC_PDOR=LED_4;break;
                                                case 5: GPIOC_PDOR=LED_5;break;
                                                case 6: GPIOC_PDOR=LED_6;break;
                                                case 7: GPIOC_PDOR=LED_7;break;
                                                case 8: GPIOC_PDOR=LED_8;break;
                                                case 9: GPIOC_PDOR=LED_9;break;
                                                default:  ;}
                                delay(20);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e_sec++;
          if(time_sec==100)
          {time_min++;time_sec=0;}
          if(time_min==60)
          {time_hour++;time_min=0;}
          if(time_hour==60)
          {time_hour=0;time_min=0;time_sec=0;}

          time_sec1=time_sec%10;
          time_sec2=(time_sec-time_sec1)/10;
          time_min1=time_min%10;
          time_min2=(time_min-time_min1)/10;
          time_hour1=time_hour%10;
          time_hour2=(time_hour-time_hour1)/10;
}

void PROTA_IRQHandler(void)
{
//if "up",begin PORTA_PCR4|=0X01000000;}
    if((GPIOA_PDIR&0X20)==0)
        { delay(30);
           if((GPIOA_PDIR&0X20)==0)
           i++;}
    switch(i%2)
          {case 0:SYST_CVR=~0X00;SYST_CSR=~0X07;break;
           case 1:SYST_CVR=0X00;SYST_CSR=0X07;break;//如果i是奇数,那么打开时钟中断计数
          }
}
希望有人能帮忙修改一下,谢谢~

网友A:
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啊。

就是没有办法开始计时啊

网友B:
一步步来吧··先看看定时器开了么,走了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办法开始计时啊

楼主能简单介绍一下程序设计的思路吗,也好让网友和我尽快帮你找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