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采样波动问题

楼主(2013-12-28):
STM32F100C8T6,采样的AD值,采集了数十次然后经过滤波后显示出来的值有波动,特别是关机开机后的值都不一样,比如这次开机AD值为500,而下次开机有可能505 波动几个点左右,请问这是啥问题呢 ,经过查找资料说 :ADDA这个引脚要经过一个电感滤波跟VDD?

楼主:
AD采样波动是正常的

楼主:
1、有波动是正常的,无法彻底消除的,可以通过软硬件滤波降低;
2、电感和电容都有滤波效果,不过电感直接将ADDA引脚接电源肯定错了,那样的话ADDA的值就是电源电压了,应该是传感器的电源通过电感接电源。

网友A:
可以测下恒压,看下是否是个定值,一般跟你的滤波电路和干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