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从哪来的

楼主(2013-12-28):
现在在做一款功率放大器,在10倍负反馈的条件下,正负输入端均接地的时候测得输出端有1.7V的压降,通过调节前级差分电路的电阻可以消除这个1.7V的电压,使输出为零,但是功率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下降了很多。
对于失调电压产生的原因小弟现在还有些迷茫,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尽量减小失调电压又不影响共模抑制比,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生产工艺导致的,厂家想做到最小,但是成本在那里工艺上做不到。

网友B:
你在玩什么,
正负输入端均接地的时候

还能有
10倍负反馈

网友C:
电路贴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玩什么,
还能有么

输入端接1K电阻,反馈电阻接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贴来看看?

Q5与R8构成恒流源,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差分,Q4的漏极作为差分的输出端。

这个是功放?

楼主:
对于所贴出来的电路图,现在通过调节R5可以将这个失调电压调整到零伏左右,但是R5调节的比较多,已经从68调到100左右了,感觉前级差分电路已经很不对称了,这一现象能说明什么问题,是Q3与Q4的参数极不对称造成的么?

网友D:
那肯定的,Q3/Q4参数必须一致的。

网友C:
这个电路如果仔细挑选Q3和Q4,可以同时保证VOS和CMRR,主要是做到两管特性曲线一致。

网友E:
人家原厂在光刻条件下也难以做到前级管一致,您分立器件岂能做到,如果做精密电路,这种方案还是放弃吧,如果用功放驱动的,构成反馈回路应不会这么大输出.

网友A:
Q3、Q4生产前都不筛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的,Q3/Q4参数必须一致的。

我是新手,所以问的问题比较初级,那请问如何对Q3、Q4的参数的一致性进行判断呢?有什么仪器可以读出场效应管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如果仔细挑选Q3和Q4,可以同时保证VOS和CMRR,主要是做到两管特性曲线一致。 ...

谢谢解答,请问用什么仪器测量Q3与Q4参数的一致性呢?Q3与Q4的哪几个参数对VOS和CMRR影响比较大呢?跨导?阈值电压?或是其它参数?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原厂在光刻条件下也难以做到前级管一致,您分立器件岂能做到,如果做精密电路,这种方案还是放弃吧,如果用 ...

我做的是混合集成电路,用的是裸芯片,现在就差这个失调电压和共模抑制比两个参数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Q4生产前都不筛选么?

现在只是实验阶段,就是因为不太懂Q3与Q4参数的对称性会对失调以及共模抑制比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筛选一下在做下实验看看,谢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用什么仪器测量Q3与Q4参数的一致性呢?Q3与Q4的哪几个参数对VOS和CMRR影响比较大呢?跨导 ...

其它参数都不是关键,这两个管子严格配对才行。
严格配对,就是它们的特性曲线尽量一致。

网友F:
系统的,随机的和工艺的三方面。
这在设计之前,心里就该有个大概的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参数都不是关键,这两个管子严格配对才行。
严格配对,就是它们的特性曲线尽量一致。 ...

用图示仪测曲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的,随机的和工艺的三方面。
这在设计之前,心里就该有个大概的范围的。 ...

不只是管子参数一致啊?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图示仪测曲线么?

只要能达到你的目的,什么仪器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达到你的目的,什么仪器无所谓。

好的,谢谢

楼主:
通过做实验可以确定的是前级差分两个管芯Q3和Q4的参数一致性对失调影响很大,现在失调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共模抑制比指标又不合格了,共模抑制比与R1、R2、R4及R5关系大么?

网友F:
14楼说是做集成的,其他楼看起来是分立件,难道说是用分离性能来评估集成?不靠谱。
把问题说清楚,电路图能多给就多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楼说是做集成的,其他楼看起来是分立件,难道说是用分离性能来评估集成?不靠谱。
把问题说清楚,电路图 ...

我也是刚入这个行业,我们做的是薄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我觉得实质上与PCB板电路一样,只不过用的管芯更小,比PCB电路集成度稍高些,觉得应该偏分立多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入这个行业,我们做的是薄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我觉得实质上与PCB板电路一样,只不过用的管芯更小 ...

这是你自以为。两者设计技术是完全相反的,不能相互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你自以为。两者设计技术是完全相反的,不能相互验证。

我用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都是那种裸管芯,用陶瓷做为基板,并不是那种以硅片为基础的高集成度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