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函数问题

楼主(2013-12-28):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的问题
1、**argv代表的是啥意思?

2、**也能写成*argv[],可是课本上没有*argv[]这种写法啊?只有*argv这种写法

网友A:
1.可以理解成一个二维数组,每个元素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是main函数需要的参数
2.**和*argv[]都可以,但是*argv不可以,*argv这样只能传递一个字符串变量

网友B:
数组做参数会退化成指针,这两种写法在参数里没什么区别

网友C:
这个是指针型设计的写法的吧,我对这一块的不是很了解的

网友C:
:L,,,指针我一般用的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