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结构问题

楼主(2013-12-28):
其实学数据结构一点都不难,难的数据结构的题目因为你要解答一个题目,你首先要弄清楚题目的游戏规则,然后确定一种数学解答公式或者说是单步逻辑到多步逻辑,到此,你就可以解一个数据结构难题了。

但我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不愿意花精力去读,或者去解决这些题目。

不知道是我的错,还是写书的人的错。。。

不太愿意浪费这种精力啊。。。困惑啊

各位高手不知道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A:
为什么要有数据结构这个东东?
因为要将现实世界或者抽象理论中的各种数据保存在计算机外存(光盘、硬盘、U盘……)或内存(ROM、RAM、SRAM……)里面的二进制字节数组中。
然后让CPU这个只会执行预先保存好的加减乘除移位条件转移……等机器指令的家伙按照人的意志去处理这些数据。至于具体如何处理就是所谓算法。

网友B:
看懂一个算法,一个数据结构不难,真的用起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C:
要将现实世界或者抽象理论中的各种数据保存在计算机外存(光盘、硬盘、U盘……)或内存(ROM、RAM、SRAM……)里面的二进制字节数组中。
然后让CPU这个只会执行预先保存好的加减乘除移位条件转移……等机器指令的家伙按照人的意志去处理这些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将现实世界或者抽象理论中的各种数据保存在计算机外存(光盘、硬盘、U盘……)或内存(ROM、RAM、SRAM… ...

这个讲的比较好的,支持一下的

网友E(2014-02-10):
《数据结构》包含2部分,数据存储结构和数据处理算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就是高效、高速地处理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数据结构》包含2部分,数据存储结构和数据处理算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目的就是高效、高速地处理数据 ...

这个直接!

网友G:
这个作为软件工程师的是必须要考虑的啊,我跟各位借鉴下意见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