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算法题

楼主(2013-12-28):
算法题:有1个数组A,里面存放着N个不同的自然数,有1个数组B,里面存在着与A相同自然数的数据,但是存放位置不一样,此外,向B中插入一个与A中数据都不相同的自然数,且插入位置未知,这时B中就有N+1个数据,请使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不同的自然数。

我个人的想法是先将这两个数组排序,然后用二分(折半)查找来找出那个不同的数出来。但这明显不是最快的方法,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如果自然数差值不大的话,用bitset<>记录A ,然后逐个校验B元素也可以,复杂度O(n)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叫啥二什么的算法的了,,,就是先将数组一分为二的,在一分为二的,,,如此操作的,效率很高的

网友C:
这道题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D:
就是二分法的效率最高的啊

网友E:
是啊,二分法的效率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