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换硅脂,求技术指导

楼主(2013-12-28):
闲来无事,发现电脑又快半年没清理了,于是··· ··· ,你懂得

哇哦卡卡,“我是一个维修工,拆来拆去我不心痛”

不费话了,问两个问题吧,希望有姜堰的帮忙指导指导。
1、【特别重要】
在清理显卡(图在下面)上的残余硅脂是,因为硅脂凝固了,有点硬,我用指甲盖刮了几下,
悲催的事情发生了,清脆的一声响,我立马意识到有东西碎了,抓紧拿放大镜观察了一下,
基本可以肯定,是显卡上面的晶体让弄碎了一丁点,当时把我吓得啊(真挂了就只能换主板啊),
硅胶都没上就先进BIOS试了试,幸好没事,不然都不知道得摆多少毛爷爷。

问】我想问问,有没有知道这种芯片的构造的,外面裸露着的就是硅晶体吗?还是碳保护层??

2、就是有些芯片上面集成了一部分元件,就是旁边的那些小电容、电阻(猜的,没测过)之类的,
如果用较好的含银硅脂,会不会引起短路呢
我觉得应该会,但是因为没有用过含有硅脂(买不起),所以问问。

相信大家也会时常遇见散热这方面的问题,
遂再此提出,希望大大们给点这方面的指导。

附G450 20022笔记本图
CPU P4 T4300 2.1GHZ

北桥 Intel Cantiga GM45

显卡GPU  GeForce G210M 显存512M

三大芯脏全家福,单管散热伤不起啊。

清理后的效果,待机状态,还算满意。

网友A:
放心 不是晶体
哪有那么容易被你扣下来的,你以为自己练了阴白骨爪啊
有器件的就不要用含银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 不是晶体
哪有那么容易被你扣下来的,你以为自己练了阴白骨爪啊
有器件的就不要用含银的啦

我猜也应该不至于这么不结实,
intel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傻,哈哈哈

我发现那些小元件的焊点都被密封了
能看见的不是亮晶晶的焊锡,
而是些黑色的的东西,
估计是intel为了防止短路给密封了吧

网友B:
硅片是直接装在PCB上的,现在的CPU、GPU、南北桥都是这么做的,严格说应该叫“模块”。IC硅片上面有一层保护层,只要未伤及内部就没事。
散热问题不要想象的那么严重,系统原始设计已经包括了热设计,使用的导热硅脂就是普普通通的,原则上不需要更换,而你打开散热片就必须更换。凝固的散热膏只要没动过,散热性能是没问题的,动过,间隙就无法弥合,只能去除后涂抹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片是直接装在PCB上的,现在的CPU、GPU、南北桥都是这么做的,严格说应该叫“模块”。IC硅片上面有一层保 ...

恩,多谢chunyang指导。

感觉笔记本的散热一直是个大问题,
而硅脂连接着芯片跟散热器,坚决不能忽视,
一般有同学让我帮忙清灰的时候,
我基本都会主动帮忙加点的。

感觉很多厂商在这方面都偷懒了,
不是用的少就是用一些廉价的,

我以前见过下面这种(给人感觉就不怎么样,硬硬的),
本来同学的散热做得还算不错的,
但换了这种硅脂片,PU温度直逼80度不带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多谢chunyang指导。

感觉笔记本的散热一直是个大问题,

硬式的导热片不适合用于CPU、GPU和桥片的散热,那是给模拟功率功率元件用的。硅脂的意义在于填补间隙,以增加导热接触面积,硬式的哪怕用导热更好的云母片都不适合。CPU之类的散热不像功率晶体管,一方面本身的耐热度不如,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加过大压力的办法来减小导热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式的导热片不适合用于CPU、GPU和桥片的散热,那是给模拟功率功率元件用的。硅脂的意义在于填补间隙,以 ...

恩,好事chunyang哥哥经验多,

多谢指导,晚辈感激不尽。

网友C:
在CPU上面抹导热硅脂就像你家里装修房子批腻子一样,弄平之后,把散热片轻轻往上一放,因为此时导热硅脂还没干,所以自然就和散热片接触面亲密贴合了。

使用的时候,CPU的热量通过导热硅脂传导的散热片上,散热片的散热面积比较大,从而可以加大散热能力,如果导热硅脂和散热片贴合不好,CPU热量只能通过空气传导给散热片,那就等于外面的金属机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PU上面抹导热硅脂就像你家里装修房子批腻子一样,弄平之后,把散热片轻轻往上一放,因为此时导热硅脂还 ...

恩,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