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无刷电调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2013-12-28):
当P3.7为低电位时(P3.7=0),驱动A线圈的三极管TIP42导通,A线圈接到电源正极
当P3.7为高电位时(P3.7=1),驱动A线圈的三极管TIP42截止
当P1.0为低电位时(P1.0=0),驱动A线圈的三极管TIP41导通,A线圈接到电源负极
每一相就用了五个三极管,实在看不懂,帮忙看看上面的电路描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组合门电路,具体实现哪个功能,先查看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门电路,具体实现哪个功能,先查看数字电路

为什么要使用TIP42和8550两个三极管呢,不能只使用一个吗?L
还有LM339不是应该正极接线圈,负极接地吗,这样才能检测过零点啊,可为什么线圈分别连到了LM339的正极和负极上。

网友B:
电路有错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