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522寻卡问题

楼主(2013-12-28):
最近调试RC522驱动,在一个循环里每隔0,5秒寻卡一次。在有卡的情况下第一次寻卡成功,第二次寻卡不成功,第三次寻卡成功,第四次寻卡不成功。。。寻卡不成功的时候都是定时器计数结束的中断位置为了。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前辈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每次寻卡之前复位一下RC522,这样,就算寻卡处理程序有小BUG,也不会寻不到,当然最好是找出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寻卡之前复位一下RC522,这样,就算寻卡处理程序有小BUG,也不会寻不到,当然最好是找出BUG。 ...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把定时器时间设置长一些就可以了。现在有另一个问题,请指教。

网友B(2014-02-27):
请问用的什么单片机,我现在用51做,程序弄不出来,求指导

网友C(2015-04-23):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什么单片机,我现在用51做,程序弄不出来,求指导

做出来了吗啊?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寻卡一次成功一次不成功的情况,调试的时候发现寻卡命令发送后没有回答,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