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的一些思考~~~

楼主(2013-12-29):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小弟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实现的是A板发送一个数据后,B板接收,然后B板处理后将数据发送给C板。。。但是中间涉及到一个公用CAN口的问题。。。我的板子上只有一个CAN口,按以前的配置产生了冲突,不知道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
    另外我想了解到F4上可以引出两个CAN口,那个这两个CAN口的波特率一样么?CAN1和CAN2的配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CAN不是总线吗?为嘛要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不是总线吗?为嘛要串联?

不懂你说的串联是什么意思?麻烦你再看看我的问题。。。3ks

网友B:
CAN可以接多个节点设备的,一个就够用了,数据都在同一总线上传,除非你要求实时并发传输,那时才需要多路通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可以接多个节点设备的,一个就够用了,数据都在同一总线上传,除非你要求实时并发传输,那时才需要多路 ...

是!我要实现的就是同一CAN的数据收发。。。不过我对于你的并发传输不太理解。。。我只需要的实时的将接收的数据实时的发送出去,就像用延时一样避开发送与接收一样,但是这个方法肯定是实现不了实时效果~~~

网友B:
并发指收发同时进行。如果需要这样的总线结构可以用422,也可以用CAN,但收发独立,传输方向固定。

网友C:
3个板子 设置好固定 地址
挂一条CAN上啊.

网友D:
楼主这种串行的数据处理 A-》B-》C 很简单 特别是在CAN这种带自动仲裁的总线上,打个比方 设定A地址是0x01 B 地址是0x02 C地址是0x03 然后A把数据发送到0x02 B收到后处理结束后将数据发送到0x03不就结了 怎么会有冲突呢

网友A:
鉴于LZ怀疑我审题的态度,较真一次:
“我现在想实现的是A板发送一个数据后,B板接收,然后B板处理后将数据发送给C板”——A到B,B到C都是使用CAN总线接口进行数据的传递

“但是中间涉及到一个公用CAN口的问题”——这里指的应该是B板需要一个公用的CAN接口

“我的板子上只有一个CAN口,”——你的板子指的是A板、B板、还是C板?根据上下文,推断是B板。就像大家一直说的CAN是总线,B板一个CAN接口就够了,最简单的情况,在外部你通过总线的方式将三个板子并联起来就好了,缺张图说明,惭愧。

“按以前的配置产生了冲突,不知道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属于实际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自己查找问题原因。

“另外我想了解到F4上可以引出两个CAN口,那个这两个CAN口的波特率一样么?CAN1和CAN2的配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推荐你这种方式最可靠的方法,看参考手册CAN外设部分。波特率是否一样,你可以查看是否有两个寄存器可以分别配置两个CAN的波特率;配置需要注意什么?那可多啦,手册里提到的都得注意(当我没说:shutu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串行的数据处理 A-》B-》C 很简单 特别是在CAN这种带自动仲裁的总线上,打个比方 设定A地址是0x01  ...

这几天忙着期末考试,一直没时间来~抱歉了~~~~
我想问的是那个B板的CAN口如果同时的收发会不会有冲突?
也就是说,我正发数据呢。。。然后又接收了一个数据,这样一进一出会不会撞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LZ怀疑我审题的态度,较真一次:
“我现在想实现的是A板发送一个数据后,B板接收,然后B板处理后将数据 ...

这几天忙着期末考试,一直没时间来~抱歉了~~~~
你说的对,许多问题我还得自己解决!!!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发指收发同时进行。如果需要这样的总线结构可以用422,也可以用CAN,但收发独立,传输方向固定。 ...

那这样的话同一个CAN就没法实现实时的发送与接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同一个CAN就没法实现实时的发送与接收了???

注意描述,发送和接收当然是实时的,只是同一时刻总线只能出于一种状态,用术语说叫做“半双工”。能够同时进行收发的叫“全双工”。

网友D:
Can 总线有冲突仲裁的 如果发送和接收冲突 会总裁出一个状态 无法执行的操作会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描述,发送和接收当然是实时的,只是同一时刻总线只能出于一种状态,用术语说叫做“半双工”。能够同 ...

嗯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