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 OUT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用FPGA主控制器,采用SLAVE FIFO,设置EP2为OUT,设置为AUTOOUT=1时,设备只能完成初始化描述符等,不能转到EP2端口发送命令。

如果是设置为AUTOOUT=0,初始化可以在总线上看到PC发送了命令到了EP2,

问题来了,为什么AUTOOUT=1就不行?

网友A:
是吗?你试过了?

楼主:
是啊,我用异步的方式读取EP2 的FIFO,就是读不到数据

网友B:
什么数据都没有吗

楼主:
一直都FFH,为什么?

网友C:
会不会是PC把命令发到了EP2的缓冲区,但没有达到512B就不提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PC把命令发到了EP2的缓冲区,但没有达到512B就不提交

以可能啊

楼主:
哦,我分析下啊,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