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吸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电磁阀在关断时会产生瞬间的尖峰电压,通常会加RC吸收电路进行抑制。假定是220V的交流电磁阀,用继电器驱动,那么这个RC吸收电路是应该并在电磁阀线圈两端还是继电器触点两端?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好像有一些争议。个人理解是并在电磁阀线圈两端更好,因为引线短。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因为导线还有感抗,加吸收回路的目的主要是灭弧,保护触点

楼主:
从保护触点来看,XZL分析的有道理。但是从整个系统抑制干扰来看,在继电器两端加的话,尖峰电压不是以最小环路吸收掉,是否容易通过长引线对外辐射?

楼主:
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加RC吸收回路的话,现场施工中连接线一般都很长,其分布参数是否影响吸收回路发挥作用?更合理的方案是否继电器触点两端和电磁阀两端都加RC吸收电路?假定引线很长。

网友B:
继电器驱动,RC加电磁阀即可。若不方便,亦可考虑在触电两端

网友C:
这个看你的目的,是想保护触点还是驱动器。

网友D:
并联在绕组上的RC回路和并联在触点上的RC回路目的不同。对于直流驱动下的感性负载在断电时产生的感生电压用续流二极管来对付,并RC吸收回路仅仅是用于高压交流工作且电感量较大的情况,目的是减少电压变化的斜率。并联在触点上的RC回路则用于减小和消除触点通断时的火花,以降低EMI和保护触点,目前和前者截然不同,RC元件的参数也不同,二者不可混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并联在绕组上的RC回路和并联在触点上的RC回路目的不同。对于直流驱动下的感性负载在断电时产生的感生电压用 ...

支持,如果是搞科研级的,那就要严格对待,如果只是一般工程需要,在综合考虑后,可给个等效回路,在取得一定实验数据后,依据工程的方便程度考虑处置的位置。

楼主:
chunyang的话我不太认同。电磁阀和继电器如果距离很短没有引线电感效应,我认为并在电磁阀两段和继电器两端是等效的。并在电磁阀两端目的就是通过电阻消耗掉存储在电感上的能量,使其在继电器断开时不产生尖峰,也就是所谓的EMI问题。这同时也限制了继电器在断开瞬间可能存在的尖峰电压,从而产生电弧现象。并在继电器两端无非是通过220电源内阻(内阻很低,等效为0)回到电磁阀的另一端而已。回路是等效的,我看不出有本质的区别。这仅是个人看法,如果理解的不对请大家继续指正,谢谢!(这里讨论的是220V的交流电磁阀用继电器驱动,所以电磁阀不能加续流二级管)

楼主:
请大家赐教,谢谢!

这就完啦?不给5楼加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unyang的话我不太认同。电磁阀和继电器如果距离很短没有引线电感效应,我认为并在电磁阀两段和继电器两端 ...

很遗憾,你的认识是不对的,而且电感不是因引线导致,我前面所说的跟电磁阀无关,而是指带负载接点的继电器或接触器之类。仅就电磁阀而言,那是没有负载触点的,自然不存在消火花问题。

楼主: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在电磁阀两端就近接RC回路,可以消耗掉电磁阀存储的能量(电磁阀是感性负载),这样不容易产生尖峰,也防止了继电器打火(继电器触点只有在断开时两端存在电压和一定电流才会打火),不是说电磁阀打火。这里所说的电感主要是指电磁阀的电感,引线电感效应,只有在长走线时,才比较明显。看来春阳大侠误解我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大家赐教,谢谢!

回复LGZ2006,其实我发贴的目的是讨论并在电磁阀两端和继电器触点两端是否有差异。你没有回答哦,你只是一个结论式的答案。缺乏分析

那叫方向性引导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在电磁阀两端就近接RC回路,可以消耗掉电磁阀存储的能量(电磁阀是感性负载),这样不容易 ...

如果你的电磁阀是接在继电器触点回路里,小功率电磁阀不必加消火花电路,大功率电磁阀必须加。另外,相对于电磁阀绕组,就是几百米、几千米的引线也不会有明显的电感效应,电磁阀的工作频率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