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VR中怎么建立存储滚码值的变量?

楼主(2013-12-29):
(无正文)

楼主:
我建立了一个指针常量,想用指针指向我烧录滚码值FLASH地址。但是这个指针常量却不能赋常值。

网友A:
__root __flash u8 rolling[4] @ 0x1ff0 = {0,0,0,0};
然后烧录时将数值烧写到相应的0x1ff0~0x1ff3.
1.在程序里可以直接读取x0 = rolling[0];
2.或者用指针读取 x0 = *( __flash u8*)0x1ff0;

网友B:
烧录程序将某些地址的值修改即可

当然程序需要确保保留这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