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识别位置和手势

楼主(2013-12-29):
这个手势是指的手动作的方向吗?

网友A:
手势一般指单手指的轻划, 双手指的平移和双手指的接近和分离

楼主:
识别位置和手势可以用一个芯片同时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分别实现闪屏,平移和缩放的效果,有些新的手势功能正在被开发

网友B:
识别位置和手势可是用一个芯片同时来实现

楼主:
那现在流行的触摸屏控制芯片是哪款呢,有数据手册可下载吗?

网友C:
数据手册还不能下载啊,哥们,要联系cy或代理商,呵呵

楼主:
这个怎么就不提供呢,比较机密吗

网友D:
新技术嘛,万一让竞争对手学了去

楼主:
可以理解,呵呵

网友E:
lz 这是要做什么呢??

网友F:
lz是要做触摸屏么??

网友(2015-12-16):
温湿度传感器,接近传感器,UV传感器,低功耗MCU  代理  QQ  351327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