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9.1**问题

楼主(2013-12-29):
按照破解步骤做了之后再打开quartus怎么出现这个画面,然后再点击ok软件就会关闭,这是怎么回事,谢谢解答!!!!!

网友A:
**有问题的,你看看license修改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QkYigh1Twa7zxi14NnYmS3nyGnT38z3oTUhObU1ClpefzGiRAeNbhe2xt5ZGdgO3VXP ...

是按照这种方法**的,但还是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问了别人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器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A:
你重新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下载一个。

好吧,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