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加载方式进行枚举

楼主(2013-12-29):
我的开发板芯片是cy7c68013A,实验时我把程序烧录到EEPROM中,想用C2加载方式进行枚举,而且程序已正确烧录到EEPROM中,但重新上电后,PC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想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请大侠介绍下用C2加载方式进行设备枚举的具体步骤

网友A:
先看看地址0是否是0xC2,PID和VID是否配置正确,还有描述符位...

楼主:
都正确啊,而且我还用你当初生成的bulk.iic文件烧到EEPROM中去,结果PC还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请问你有关于C2加载方面的资料吗,共享下,谢谢!

网友B:
俺也想要~~~

网友A:
呵呵,俺也没有好资料,只是看看datasheet和数据参考手册TRM,看一下TRM的3.4.3有解释C2加载的。

网友C:
是呀,datasheet和数据参考手册TRM就是最好的资料,呵呵

网友D:
问题出在C2加载只能把固件程序加载到RAM中的如下三个地址:1、0x0000~0x1FFF  2、0xE000~0xE1FF  3、0xE000地址的CPUCS寄存器

网友E:
嗯,所以在KEILC的options for Target中的BL51选项设定代码、数据加载地址。

楼主:
我试试,多谢楼上两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呀,datasheet和数据参考手册TRM就是最好的资料,呵呵

嗯,ls正解!!

网友G:
我怎么没遇到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