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电源输出电压有毛刺,这是什么导致的?

楼主(2013-12-29):
我自己在做一个buck变化器时,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在测试实物的时候发现了输出电压有毛刺,见下图。左图为带负载运行,右图为空载。
问题1:为什么输出电压(波形中绿色的)会有毛刺?
问题2:为什么方波电压(波形中黄色的,实物测量的是电感的前端的波形)在空载和负载运行下不同,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完好的方波?
问题3:带负载比空载输出电压小了0.9V,占空比为50%啊,理论算出来不应该小这么多的,这是为什么?

buck实物的原理图,采用一个IGBT半桥做的

网友A:
1)开关电源都有着毛病,不可能消除,尽量在设计的时候让它小;你这个确实大了
2)理论上你没有寄生参数;你应该是开环测试的吧
3)开环的话  那就说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关电源都有着毛病,不可能消除,尽量在设计的时候让它小;你这个确实大了
2)理论上你没有寄生参数; ...

谢谢你!现在是开环测试,现阶段是在小功率测试(几十W),我想问:输出电压尖峰是什么导致的?有哪些措施可以减小?

网友B:
可能和PCB布线有点关系

楼主:
PWM信号还挺好啊,见第一张图的黄色波形,这个波形是半桥中点的波形。我在做大功率的,走线较大,不是搭在PCB上的,只有控制信号在PC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PCB布线有点关系

PWM信号还挺好啊,见第一张图的黄色波形,这个波形是半桥中点的波形。我在做大功率的,走线较大,不是搭在PCB上的,只有控制信号在PCB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现在是开环测试,现阶段是在小功率测试(几十W),我想问:输出电压尖峰是什么导致的?有哪些措 ...

开关状态导致的,也跟PCB的布局有关

改进措施:
降低开关速度(上升下降的速度);
改善PCB布局;
加吸收电路;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现在是开环测试,现阶段是在小功率测试(几十W),我想问:输出电压尖峰是什么导致的?有哪些措 ...

IGBT如果工作在很低的电压下,拖尾电流会很大,可能会出现预想之外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如果工作在很低的电压下,拖尾电流会很大,可能会出现预想之外的结果。 ...

哦,谢谢!那我慢慢的调试吧,把闭环加进去,待功率上升之后再看情况,谢谢

网友D:
我做的开关电源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一点尖峰。可能是电感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此问题我已发现了问题所在之处,其中第一个问题的纹波有尖峰,是由于地的干扰,我换成了差分探头测量,就没有了电压尖峰的问题了,波形很好。另外,我降低频率到1.2k还发现了电路振荡的问题

楼主:
关于问题2,3也已基本解决了,原因是在于本buck电路是能量双向流动的,所以导致了只有CCM工作模式,无断续,我仿真看到电感两端的电压始终在一个值正负交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