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IAR中添加CH375函数库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12-29):
我用的是IAR 5.11B. 下图的两个文件是官网下来的,弄了半天也没弄懂如何调用这个库,.H文件我直接编辑界面加入的。但.R90如何调用,请高手指点。是不是在第二个图中某个位置添加?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放到你的工作文件里面,然后用#include包含,这样你就不用每次都设置了

楼主:
您好,.R90怎么调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