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6F1936驱动5110LCD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29):
调试时修改显示控制位,LCD屏幕显示空白和显示所有字段都是正常的(说明写指令是正常的了)。但是字符却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地方搞错了?单片机16F1396配置位都是OK的,

#include <ht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CONFIG(0x09c4);   //FCMEN=0;IESO=0;CLKOUTEN=1;BOREN1=0;BOREN0=0;CPD=1;CP=1
                                        //MCLRE=1; PWRTE=0;WDTE1=0;WDTE0=0;FOSC2=1;FOSC1=0;FOSC0=0
__CONFIG(0x1033);        //禁止DEBUG;禁止4×PLL;禁止闪存保护,VCAP引脚无电容。

#define LCD_RST RB0                //定义复位端。
#define LCD_CE  RB1                //定义片选端,低电平有效。
#define LCD_DC  RB2         //数据/指令端,高电平写数据,低电平写指令。
#define LCD_DIN RB3                //串行数据线
#define LCD_CLK RB4                //串行时钟线

void MCU_init();
void LCD5110_init();
void LCD5110_RAM_clr();
void LCD5110_write_byte(uchar wbyte, uchar comd);

void MCU_init()                                        //单片机IO初始化
{
        OSCTUNE=0X00;                                 //配置内部振荡器以厂家校准后的频率运行
        OSCCON=0X68;                                //配置内部时钟为4M,禁止4×PLL
        TRISB=0b00000000;
        PORTB=0b00000000;
}

void LCD5110_write_byte(uchar wbyte, uchar comd)        //LCD写入1字节。
{
        uchar i;
        LCD_CE = 0;                        //片选使能
        LCD_DC = comd;                //1=数据        //0=指令
        for(i = 0; i<8; i++)                //8位数据, 先高后低
        {
                LCD_CLK = 0;
                if(wbyte & 0x80)        LCD_DIN = 1;        //写入1
                else                                LCD_DIN = 0;        //写入1
                wbyte=wbyte<<1;                //移位(延时)
                NOP();NOP();
                LCD_CLK = 1;                //上升沿写入
                NOP();NOP();
        }
        LCD_CE = 1;                                //片选禁止
}

void LCD5110_init()                        //LCD初始化
{
        uchar i;
        LCD_RST=0;
        for(i=100;i;i--)        LCD_RST=1;
        LCD_CE = 1;                                                //LCD复位。

        LCD5110_write_byte(0x21,0);                //掉电模式、水平寻址、扩展指令
        LCD5110_write_byte(0x98,0);                //设置VOP
        LCD5110_write_byte(0x20,0);                //显示模式, 水平寻址, 常规指令
        LCD5110_write_byte(0x0C,0);                //显示模式为普通
        LCD5110_write_byte(0x40,0);                //Y起始页地址0
        LCD5110_write_byte(0x80,0);                //X起始列地址0
        LCD5110_RAM_clr();                                //清楚显示RAM。
}

void main()
{
        MCU_init();                        //IO初始化。
        LCD5110_init();                //初始化5110
        while(1)
        {
                LCD5110_write_byte(0xFF, 1);
                LCD5110_write_byte(0x00, 1);
                LCD5110_write_byte(0xFF, 1);
                LCD5110_write_byte(0x00, 1);
                LCD5110_write_byte(0xFF, 1);
                LCD5110_write_byte(0x00, 1);
                LCD5110_write_byte(0xFF, 1);
                LCD5110_write_byte(0x00, 1);

        }
}

void LCD5110_RAM_clr()                                //清空LCD显示内存
{
        uint t;
        LCD5110_write_byte(0x40,0);                //Y起始页地址0
        LCD5110_write_byte(0x80,0);                //X起始列地址0
        for(t = 504; t; t--)
                LCD5110_write_byte(0x00,1);
        LCD5110_write_byte(0x40,0);                //Y起始页地址0
        LCD5110_write_byte(0x80,0);                //X起始列地址0
}

楼主:
测试发现问题原因:是DC数据命令端口RB2不是高电平,初始化完成后,人为在DC端加个高电平就显示正常了,现在还没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RB2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A:
s首先描述清楚 应该是PIC16F1936单片机吧
注意ANSELB寄存器要设置
默认引脚为模拟输入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首先描述清楚 应该是PIC16F1936单片机吧
注意ANSELB寄存器要设置
默认引脚为模拟输入引脚 ...

已经找到问题了,把ANSELB全设置为数字IO,就可以了,谢谢你了。

网友B(2016-09-14):
看不到内容了,过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