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上怎么判断接收的数据是不是一桢的开始部分

楼主(2013-12-29):
使用CY7C78013 驱动摄像头,上位机上怎么判断接收的数据是不是一桢的开始部分?

网友A:
需要自己做帧同步标记。

网友B:
需要在你上传到PC的数据包里做标记。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吗?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D:
对啊,自己设置好通信协议不就行 了!

网友E:
可以自己设置标志位来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