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小白向大家请教个叠加原理用法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3-12-29):
相信大家都会算上图这个反相放大器的增益,基本算是一眼就能看出吧。
但有时候也会看到用 叠加原理 来算,根据叠加原理 Vn端的电压为:
Vi R1/(R1+R2) + Vo R2/(R1+R2) = Vn = 0
即可的答案

小菜的疑惑是:Vo不是和Vi 相关联的吗?如果Vi=0时,Vo不是也没有了吗?
为什么这里感觉好像是把 Vi 和 Vo作为两个不相关的独立源来用叠加原理?
请问我哪里的概念搞错了呢?:L:L

网友A:
“叠加原理”不能这么用...

其实你那个等式也不是什么“叠加原理”,因为Vo是受控源输出。

硬要套“叠加原理”的话,那这里是将Vo假设为独立源(令运放无效),然后再令运放输入虚短,按所谓“叠加原理”列出此等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加原理”不能这么用...

其实你那个等式也不是什么“叠加原理”,因为Vo是受控源输出。

小白我就觉这貌似和“叠加原理”概念上描述的有矛盾,
可是我不止在一本书上看到前面那样 “硬”把 输入量 和 输出量 ,当作“独立源”套叠加原理,来分析运放电路。还特意写着这是根据叠加原理列出的。。。。
但是从数学计算上看也是对的,而且有些电路这么“套”分析快一些。
所以我搞糊涂了,那这样分析法概念上的确是错的?只是纯粹数学上的巧合?
还是说将输出量(这图是Vo)看成独立源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白我就觉这貌似和“叠加原理”概念上描述的有矛盾,
可是我不止在一本书上看到前面那样 “硬”把 输入量 ...

那这样分析法概念上的确是错的?只是纯粹数学上的巧合?
还是说将输出量(这图是Vo)看成独立源有什么依据吗?

成立前提是那两个假设:Vo为独立源,Vn与地虚短。

前提有了,下面的“数学”自然就成立了。那不是巧合。

看成独立源是人为假定,即令运放失效而用一个独立源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分析法概念上的确是错的?只是纯粹数学上的巧合?
还是说将输出量(这图是Vo)看成独立源有什么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我还是不明白在于: 输出 和输入实际是相关的,那凭什么可以令运放失效而用一个独立源替代呢?:o

网友B:
看老抽把孩子都给弄糊涂了
楼主,别自找麻烦!难道非用叠加不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我还是不明白在于: 输出 和输入实际是相关的,那凭什么可以令运放失效而用一个独立 ...

输出 和输入实际是相关的,那凭什么可以令运放失效而用一个独立源替代呢?

“令运放失效而用一个独立源替代”的同时保留了虚短关系,这样并没有失去输入输出的相关性。不过,其“因果”关系变了,但其不影响结果。

网友C:
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啊,甚至觉得有点巧妙。。

网友D:
没错,因为它们的和等于0反应了运放的特性。
不管输入为何值都没有问题,包括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