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虾,关于合并HEX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大家好,我想请教下关于合并HEX文件的问题,之前也有在网上看了点资料,但不是很详细,我这里再来请教下。

下面是Bootloader.HEX的部分内容
:020000040800F2
:100000006804002095010008990100089B01000880
:100010009D0100089F010008A101000800000000E8
:.........................(中间的省略)
:101DD00000000000000000000102030401020304EF
:101DE000060708090204060800A24A0400000000D1
:0C1DF000000000000102030406070809BF
:04000005080000ED02
:00000001FF

下面是APP.HEX的部分内容:
:020000040800F2
:10200000E01C0020E9210008ED210008EF21000874
:10201000F1210008F3210008F5210008000000006C
..............(中间的省略)
:10B78000D123CEE103EFEFF184A24A04680D010258
:10B7900003040607080902040608106914000000E3
:04000005080020EDE2
:00000001FF

从网上查到的资料说第一行是文件头记录,最后一行是文件尾记录,直接将APP的程序部分(除了第一和最后一行的内容)复制到Bootloader最后一行上面就可以了。但我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Bootloader的结束部分会比App的结束部分多一行,这行是做什么用的,直接这样复制过去是否可行?会不会有什么隐患或者是其它的问题?

楼主:
希望各位大虾能够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复制的

网友B:
估计你要求看HEX的文件格式说明。

在DOS下用copy函数,是这样直接来着。
习惯用JFlash或RFlasher来合并Hex格式,HEX格式问题软件会负责搞定。

网友C:
Hex 文件格式
Start Code  每个 Intel HEX 记录都由冒号开头, 1字符
Byte count 是数据长度域,它代表记录当中数据字节的数量, 2字符
Address 是地址域,它代表记录当中数据的起始地址, 4 字符
Record type 是代表HEX记录类型的域,2字符
它可能是以下数据当中的一个:
  00-数据记录
  01-文件结束记录
  02-扩展段地址记录
  03-开始段地址记录
  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05-开始线性地址记录
其中数据记录可以合并, 结束记录只有1个, 但如果有其他记录就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