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不进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3-12-29):
各位大神,我现在使用的是DSP2812的EV模块来输出PWM波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角和方向。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的EV模块能够输出PWM波,但是通过驱动器之后并没有实现电机的正转和反转,电机就是只有一个方向。    我的驱动器采用的共阳极的接法,也就是PUL+和DIR+接+5V,然后PUL-和DIR-接输出的脉冲信号。    那怎样才能实现电机的转向控制。或者是说脉冲应该满足什么条件,还是应该采取其他的接法。

网友A:
很明显: PUL- 是脉冲, 接脉冲信号, DIR- 是转向, 接方向信号.

网友B:
用PTO/PWM控制步进电机时:PLC->驱动器->步进电机.电机速度:与脉冲频率有关(周期).电机方向:PLC给驱动器加个方向控制信号.转角:脉冲个数(PTO方式)PTO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