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7寸液晶屏做示波器,选那款新唐芯片合适?

楼主(2013-12-29):
7寸液晶屏做示波器,选那款新唐芯片合适?

网友A:
7寸  可以考虑 新唐 ARM7 ARM 系列

网友B(2015-02-28):
看你跑系统不,不跑,都可以

网友C:
做示波器,ADC转换精度不够吧?

网友D:
做示波器要看ADC精度还有最高频率,频率越高,肯定越能测高频段的信号。

网友:
选频率高,精度好的。

网友:
推荐472,505,估计可以吧

网友E:
跑系统可以上ARM9,ADC精度不够的话可以用外部ADC,个人看法

网友F:
选择新唐的ARM系列吧,用着挺好的

网友G:
可以考虑下新唐的ARM7系列的

网友H:
选新塘的ar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