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如何实现精确定时

楼主(2013-12-29):
我这有个程序是78us的定时,但是没怎么看懂:
void Delay_78us(Uint16 Time_Interval)
{
   Uint16   KJ_Delay_Count=0;
   while(KJ_Delay_Count<=Time_Interval)
      {
                KJ_Delay_Count++;
          }
}
调用函数为:Delay_78us(64000);

网友A:
你有没有使用过基于CCS上的Clock功能
你可以通过这个计算出需要的CPU周期数
然后可以计算出大体延时时间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时钟功能么,我觉得太麻烦了,可以用定时器延时不?会不会太耗DSP的计算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时钟功能么,我觉得太麻烦了,可以用定时器延时不?会不会太耗DSP的计算量了。 ...

可以用定时器  延时的这种也是要耗DSP的

网友B:
要精确  还是用定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精确  还是用定时器吧

可是我就是延时20us。是不是调用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