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置寄存器

楼主(2013-12-29):
写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一般是先对单片机的寄存器进行设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事先对单片机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呢?

网友A:
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初始化,为芯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做准备工作。
电脑启动也是要等一段时间的吧。。。

网友B:
这问题问的,你要先弄清寄存器是干嘛的,简单来讲,设置寄存器是对某个功能模块进行功能配置等等,比如定时器有关的寄存器,定时器包含多种工作方式,你要告诉单片机用哪个工作方式,怎么去工作等等......

网友C:
简单一点说,设置一下单片机内部的功能工作方式。比如说STC可以设置分频,只有先设置好,后续的程序才可按设置的运行

网友D:
说实话,很多初学者问的问题还是不好回答。因为非常基础。真正要给你讲,往根上讲,有怕你听不懂。
就如同小学生问1+1为什么等于2,你要真正用数论给他解释,那tmd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初始化,为芯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做准备工作。
电脑启动也是要等一段时间的吧。。。 ...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问的,你要先弄清寄存器是干嘛的,简单来讲,设置寄存器是对某个功能模块进行功能配置等等,比如定时 ...

慢慢的开始理解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

共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很多初学者问的问题还是不好回答。因为非常基础。真正要给你讲,往根上讲,有怕你听不懂。
就如同 ...

确实,有时候往根上刨把自己都刨懵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