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AN总线接收数据时的工作模式

楼主(2013-12-29):
CAN总线在接收数据的时候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标识符列表模式,一种是屏蔽滤波模式,查找资料说,为过滤出一个标识符采用列表模式,如果过滤出一组标识符采用屏蔽位模式。如果在两个CAN节点之间进行通信,采用什么样的模式来接收数据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管什么模式,那都只是事先约定的,只要总线喊你honeybaby,你做出应答就可以,其它你不要管,特别是BCM的下游供货商。

网友B:
一般你接收数据少,而网络数据多,可以考虑屏蔽滤波模式

一般都不考虑屏蔽滤波模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