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仿真求助

楼主:
先上个图片,这个是我写的一个简单程序

编译没问题,有两个提示,但是debug就是过不去

求大虾指导一下!!!

网友A(2013-12-29):
你是在simulator下仿真的吗
警告都是来自你的CMD文件   在build option中将堆栈设为1000
还有SECTION里面的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simulator下仿真的吗
警告都是来自你的CMD文件   在build option中将堆栈设为1000
还有SECTION里面 ...

debug进不去,仿真不了

网友B:
先确保能够正常连接到板子上不

网友C:
大哥,你不能像VC那样,编一个helloworld程序就想着能跑起来。你不如打开一个DSP的例程,看看里面包含些什么东西再说。建议先从CCS3.3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不能像VC那样,编一个helloworld程序就想着能跑起来。你不如打开一个DSP的例程,看看里面包含些什 ...

好的,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