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m26ls31 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使用am26ls31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大家。

am26ls31使用的时候很烫,am26ls31的输入接了电阻到单片机的输出口,使能端分别接电阻到电源和地。输出不用的时候是悬空的

用的时候,接上一个光耦,电流20mA的样子。

现在,无论是接上东西,还是悬空着,am26ls31都很烫,夏天的时候手只能摸上去几秒就受不了了,芯片用5V供电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特来请教!

网友A:
am26ls31 是个四路差动线路驱动器, R422 接口.
是比较老的 LS 工艺, 是比较发热的.
从手册看, 如果全部禁止, 典型电流 32~80mA 应该十几度温升, 有点热, 但不会怎么热.
还有其他异常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26ls31 是个四路差动线路驱动器, R422 接口.
是比较老的 LS 工艺, 是比较发热的.
从手册看, 如果全部禁止 ...

谢谢您回复啊。其他的功能上都是正常的,就是负载能力好像没有手册上说的大。20mA的负载,压降很大,降到3V多了。

我看了手册上芯片的框图,里面好像用的都是NPN、PNP的三极管,这样的话,是不是对输入信号有要求,就像三极管的基极,需要足够的电流驱动它,让它尽量不工作在放大状态,就能降低发热量?am26ls31用5V供电的,输入信号时3.3V的单片机输出的,中间用了1K的电阻连接的。发热量大是否是这些参数不对造成的?

另外,LS是老的工艺,是否有新工艺的发热量小的推荐。我用在一款运动控制器上,对外输出差分的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如果有更合适的,请推荐一款。

网友A:
am26ls31 是 TTL 电平, 可以和 3.3v  的单片机连接.
可以去官网 http://www.ti.com.cn/lsds/ti_zh/interface/rs-422-products.page 看看, 找找替换的新器件

网友B:
选用HC芯片,输入与3.3V能兼容的,不需串联电阻,使能端也直接和电源或地相连就行,我使用时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HC芯片,输入与3.3V能兼容的,不需串联电阻,使能端也直接和电源或地相连就行,我使用时不发热 ...

多谢!请问你使用的具体的型号是什么?夏天的时候也不热吗?

网友A:
这类器件, 我记得 MAXIM 也会有很多的. 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