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探索套件】led闪烁

楼主(2013-12-29):
#include "stm32f0xx.h"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9
#define LED1_PORT       GPIOC
#define LED2_PORT       GPIOC
/**********************************************/
/* ????; led? ???                     */
/* ????:?                               */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LED1_PIN |LED2_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Level_1;
  GPIO_Init(LED1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  | LED2_PIN );
}

/**********************************************/
/* ????;??led?                        */
/* ????:?                               */
/**********************************************/
void LED_Open8(void)
{
         GPIO_Re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 );
        }
/**********************************************/
/* ????; ??led?                        */
/* ????:?                               */
/**********************************************/
void LED_Close8(void)
{
                GPIO_SetBits(LED1_PORT, LED1_PIN );
}

void LED_Open9(void)
{
         GPIO_ResetBits(LED1_PORT, LED2_PIN );
        }
/**********************************************/
/* ????; ??led?                        */
/* ????:?                               */
/**********************************************/
void LED_Close9(void)
{
                GPIO_SetBits(LED1_PORT, LED2_PIN );
}
/**********************************************/
/* ????;led??                          */
/* ????:?                               */
/**********************************************/
/*void LED1_Toggle(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1,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1))));
}*/
/**********************************************/
/* ????;???????                   */
/* ????:?                               */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1000;i++)
          {
                        for(j=0;j<1000;j++);
                }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while(1)
        {
                LED_Open8();//pc8点亮
                delay();
                LED_Close8();//pc8熄灭
    delay();
          LED_Open9();//pc9电亮
                delay();
                LED_Close9();//pc9熄灭
    delay();
        }
}

图

第一节:点亮led灯.zip (556.14 KB, 下载次数: 20) 青风大哥的教程
虽然很简单,但也画了不少时间

网友A:
这个要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鼓励

嘿嘿  必须的。。。

网友B:
..\Libraries\STM32F0xx_StdPeriph_Driver\src\stm32f0xx_misc.c(90):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IP"
我的提示结构体未定义~~~
keil5版本,装了库文件,库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raries\STM32F0xx_StdPeriph_Driver\src\stm32f0xx_misc.c(90): error:  #136: struct "" has no fie ...

编译现成代码的能通过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现成代码的能通过不?

我就是下载的现成例子的(试过好几个例子),结果就报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下载的现成例子的(试过好几个例子),结果就报这种错误~~~

发上来给我试试

网友B:
    tmppriority = NVIC->IP[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2];
    tmppriority &= (uint32_t)(~(((uint32_t)0xFF)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3) * 8)));
    tmppriority |= (uint32_t)((((uint32_t)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6) & 0xFF)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3) * 8));

    NVIC->IP[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2] = tmppriority;

就这部分报错

这个例程还是论坛网友写的,我就是编译了一下,难道是我keil5没装好或者是没设置好?

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ppriority = NVIC->IP[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2];
    tmppriority &= (uint32_t)( ...

我也是菜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菜鸟啊

文件上传上来了,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上传上来了,你看看~~

没问题啊  你keil的许可证安装没

网友B:
注册了呀,要什么许可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册了呀,要什么许可证?

不晓得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册了呀,要什么许可证?

重新发个贴   找大神解决

网友B:
好的,谢谢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鼓励,不错不错。

加油加油

网友D:
NVIC->IP改成NVIC->IPV

楼主:
引用 网友D:
NVIC->IP改成NVIC->IPV

网友E:
这个好,要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要向你学习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解答!!

NVIC->IP改成NVIC->IP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VIC->IP改成NVIC->IPV

刚试编译了一下你说的解决办法,还是不行~直接把那句先屏蔽了,编译通过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编译了一下你说的解决办法,还是不行~直接把那句先屏蔽了,编译通过了。 ...

恭喜你落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早上好:lo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上好

用库函数怎么感觉代码有点大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库函数怎么感觉代码有点大那

不大吧  还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恭喜你落   加油

共勉!喜迎2014吧!新年快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恭喜你落   加油

共勉,喜迎2014,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勉!喜迎2014吧!新年快乐!

嘿嘿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