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13 插件安装

楼主(2013-12-29):
关键词:Altium Designer 13 ;导入 Protel 99SE

很多人反应Altium Designer 13等版本无法 Protel 99SE的文件,实际上这是由于新的安装机制导致,新版本将很多功能以插件的方式存在,这些插件包含在安装包中,但是实际上不会默认安装,因此需要手动安装。

安装方法

首先先做好设定,上面说过这些插件的安装文件在安装包中,因此首先需要告诉程序安装包的位置。

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则界面如下图所示。

这时点击工具-参数设置下路径。

因为我是将安装镜像用虚拟光驱挂载,因此我这里的路径是J,其他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设置为网络路径的在线获取插件。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安装界面。

点击上图红框部分,进入导入导出插件,即可看到相关的插件了。

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导入插件,不光是Protel 99SE,还有PADS、Orcad等等,根据需求安装。

打开文件-导入向导,即可看到安装的导入插件,即可导入对应格式的文档了。

★emouse 思·睿博客**★ 原创**转载请注明:http://emouse.cnblogs.com

网友A:
都有ad13了。。。

网友B:
有AD13的下载连接嘛?

网友C:
ad13已经落后,有1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13已经落后,有14了

14.1刚出,暂时观望中,现在更新那么快,过两个版本再换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AD13的下载连接嘛?

不知道违规不违规,上地址13.3.4和14.1 http://pan.baidu.com/s/1kTLnWKR 下载请低调,版主觉得不合适可以删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违规不违规,上地址13.3.4和14.1 http://pan.baidu.com/s/1kTLnWKR 下载请低调,版主觉得不合适可以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