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 AVR 7.22函数调用求助

楼主(2013-12-29):
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Delay函数放在Main程序里PE3和PE4就不亮了!求指点!
程序如下!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string.h>
#include<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lay
void Delay(uint Timers)
{
   uint i;
   while(Timers)
   {
      Timers--;
      for(i=0;i<1000;i++);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Delay(100);
         DDRE|=BIT(PE3);  //SS
         DDRE|=BIT(PE4);  //SS
         PORTE&=~BIT(PE3);
         PORTE&=~BIT(PE4);

         while(1)
         {
          NOP();
         }
}

楼主:
Main里去掉Delay(100)就OK,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你的delay函数把主函数占了,刚刚开始写程序最好还是参考一下别人的,不建议搞什么所谓的新奇的代码

网友B:
可能原因有2
1 delay 死循环了,貌似不会,楼主可以仔细查查汇编
2 delay还没执行完,看门狗就出来咬人了,这个很有可能,查查熔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