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怀疑是RTC不振了……

楼主(2013-12-29):
现在的情况是:样板,装有网口芯片enc28j60的,电源负载比较大,用2毛钱的ams1117死机频率很高,换了2块的LM1117,情况好点,但发现还有死机现象,因为是测试,就没开WDG。我是用32.768晶振驱动STM32的RTC当作运行节拍,每秒循环灯亮灭,死机时候,灯就不闪烁了。想去看看stm32的温度,就用手摸了一下stm32的表面,板子居然又开始运行了。初步怀疑是RTC不振了……

网友A:
不要贪便宜啊,还是买点靠谱的元件用吧

网友:
据楼主的描述,没焊好的可能性非常大,再焊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是不是用了高频电源?
我昨天用高频电源出现一个问题,用万用表黑表笔碰板的地端,程序卡死,过一段时间又恢复。主要就是因为外部的电源是高频的,然后板的一些电容没有焊导致的。

网友C:
应该是1117过热导致的电源跟不上,你或者换一个大一点的LDO,或者你加散热片。然后确保你的1117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帮助,1117-3.3 ,手放上去超过5秒就受不了了,太烫了。

串电流表,大概有180-200mA的电流。

网友D:
和国产1117没关系你晶振哪里用KDS负载是12。5 电容的 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