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分享】从二姨家得到的奖品TPS54429demo板,对其做了测试

楼主(2013-12-29):
以前参加二姨家活动,得到一块TPS54229的板子还是四层的,哈哈,赚了。做一下测试。电路板为TPS54229EEVM-056.TPS54229是一颗DC/DC降压芯片,考虑的方案是7-18V宽电压输入,3.3V/0.8A输出,实际上TPS54229的输出能到2A。0.8A这样的带载能力相信能满足一般设备的需求。TPS54229特性如下图:

利用WEBENCH做了一下参数设置,想要的是WEBENCH的设计报告,目的是将测得结果与设计报告进行对比,从而对TPS54429的性能进行评估,设计输入如下图:

实际应用中一般设备的功耗200—500mA电流就已经足够。WEBENCH设计的原理图如下左图(也可见附件文档3)
TPS54229EEVM-056.电路板的用户指南SLVU492(也可见附件文档2)原理图参考下图:

尺寸大约50x50mm。电路板被大量铜皮占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布局布线会大量缩小板面积。TPS54229EEVM-056.电路板的用户指南中对四层电路板分层出图如下图

TPS54229EEVM-056实际电路板如下:

楼主:
空载及带载测试
下面按照LM3224帖子中的测试方法从头到尾一步一步测试TPS54229EEVM-056。同样用稳压电源作为pcb电路板的供电电源,将其设置为12V输出,将pcb电路板接入电源,Vin接稳压电源的正端,GND接稳压电源的负。
读TPS54229数据手册(可见附件文档1),手册中提示该芯片http://image.**/GROUP/IMAGES/329x53x201561_1381383186381.jpg.pagespeed.ic.egwyU7XF1e.jpg" > 而恰恰本板凳输出是配置在1.056V如下图

这个输出电压值不是我想要的3.3V,所以要重新配置一下分压电阻。分压电阻的取值可从数据手册中查得公式http://image.**/GROUP/IMAGES/201561_1381383304036.jpg" >来确定(附件3第12页)。从手头上现有的电阻选取R1=22k,R2=6.8k,这样结算可得出输出Vout=3.24V数据手册中还提示 若电路正常这个引脚上的电压就应该是0.765V。应为板子是成品,已经测试过并不会存在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偷个懒就不测了。在实际电路的测试中VFB这里的是必须测量的,否则无法保证电路是正常工作的。直接测量空载输出电压。依旧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Vout。
以上测试步骤的结果表明,在空载的情况下,利用TPS54229做的降压电路从12V到3.3V转换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带载情况怎样呢?会不会接上个负载电压就会大跌呢?

楼主:
下面做一下带载测试,没有真实负载,如LM3224的测试方法依旧就用电阻做替代了。数据手册的名称就表明TPS54229能够带载2A

第一个带载实验,电路板输入3.6V,输出5.24V带 5 ohm电阻。手头没有大功率电阻,用两个10 ohm  1/4W的金属膜电阻并联做5 ohm用。这样输出电流大约为3.24/5 = 0.648A(纯电阻负载,实际负载会比较负载有阻性负载容性负载感性负载)。肯定不会过载。电压实际测试如下图,电压基本没跌。TPS54229没有发热。输入电流为Ii = 0.19A;输出电流计算为Io = 12x0.19/3.22=0.7125A,实测值比计算值大了将近0.0645。

将万用表串在负载电路中(更换表笔在万用表上的接法),电流测试如下图。输入电流为Ii = 0.16A 输出电流 Io=0.5A。实际测得值与以上0.645A的计算值还是有较大差别的。3.22*0.5 / 12*0.19 = 0.706 ,该负载下TPS54229的效率只有 70.6 %?效率这么低。
注,为防止电阻冒烟,随时准备断电。假设Io=0.645A电流平均分配在两个电阻上,那么每个电阻上的电流为Ir=0.325A,而10 ohm @ 1/4w电阻的标称电流约为Ir = 0.158A。电阻明显过流。

查WEBENCH的输出报告(附件3)得到下图,从图中可看到在Iout=0.5A,Vin=12.5V的情况下效率图表中绿色曲线大约为90%,而实际测得只有70%。这个地方问题比较大。请教高手斧正。

楼主:
第二个带载实验,电路板输入12V,输出3.24V带 2.5 ohm电阻。依旧用四个10 ohm  1/4W的金属膜电阻并联做 2.5 ohm用。这样输出电流大约为3.24/2.5 = 1.296A(纯阻性负载)。电压实际测试如下图,输出电压Vout = 3..06 V,输入电流Ii=0.37A。电压跌了将近0.2V。可知TPS54229带载2.5 ohm纯电阻负载有点吃力。

将万用表串在负载电路中(更换表笔在万用表上的接法),电流测试如下图。输入电流为Ii = 0.31A 输出电流 Io=1A。实际测得值与以上1.3A的计算值还是有较大差别的。3.06*1/ 12*0.31= 0.8225 ,该负载下TPS54229的效率为82.25 %?低于WEBENCH设计报告中的93%(见附件3)近十个百分点。该负载下电压跌的太多,不建议使用。
注,为防止电阻冒烟,随时准备断电。假设Io=1A电流平均分配在四个电阻上,那么每个电阻上的电流为Ir=0.25A,而10 ohm @ 1/4w电阻的标称电流约为Ir = 0.158A。电阻明显过流。

楼主:
第三个带载实验,电路板输入12V,将负载减小为 3.33 ohm电阻。依旧用三个10 ohm  1/4W的金属膜电阻并联做 3.33 ohm用。这样输出电流大约为3.21/3.33 = 0.973A(纯阻性负载)。电压实际测试如下图,输出电压Vout = 3.04V,输入电流Ii=0.28A。电压跌了将近0.2V。可知TPS54229带载2.5 ohm纯电阻负载貌似也有点吃力。

将万用表串在负载电路中(更换表笔在万用表上的接法),电流测试如下图。输入电流为Ii = 0.28A 输出电流 Io=0.73A。实际测得值与以上0.973A的计算值还是有较大差别的。3.04*0.73/ 12*0.28= 0.6604 ,该负载下TPS54229的效率只有66 %?效率这么低,估计有地方出错了。期待高手。
注,为防止电阻冒烟,随时准备断电。假设Io=1A电流平均分配在四个电阻上,那么每个电阻上的电流为Ir=0.25A,而10 ohm @ 1/4w电阻的标称电流约为Ir = 0.158A。电阻明显过流。

楼主:
第四个带载实验,将电源电路板后带一块TI公司的Cortex-M3的电路板,其功耗大约为80-100mA(这里就不是纯电阻负载了,阻性负载容性负载感性负载都有)。考虑到Cortex-M3电路板的负载不大,不会过载,也就不会将输出电压拉低,所以直接没测输出电压,直接将万用表串在负载回路测电流。如下图

试计算一下TPS54229芯片的转换效率 P = 3.24x0.075 / 12x0.03 = 0.675  。从WEBENCH的设计报告附件3对应的文件)中可以找到TPS54229的效率图表如下图。

绿色代表3.6V在不同负载下的效率曲线,从上图中可以读取0.075A时的效率约为0.6-0.7之间,这个负载下的效率倒是比较符合。

楼主:
总结
      通过近一段时间对WEBENCH的使用,感觉非常方便,出设计结果也很快。WEBENCH包含原理图,BOM元件表,以及针对各种参数有一些列图表。给设计工作者提供很大便利。原理图可以直接拿来使用,BOM表可以作为参考,参数表可以用来分析评估... 非常人性化的一款辅助设计工具。
      WEBENCH强大便利是一方面,元件TPS54429电源转换效率从设计报告上来看很高,但是从实测上来看,有些情况下一般般,如以上所述,0.8A的负载下效率不低于0.8,而且实际测得转换效率与附件3中给出的效率曲线相差不大。由此可见WEBENCH设计输出文件对各参数的图表描述完全可以作为实际参数参考使用。
      如图所示,该电路只需几个阻容元件,一个续流二极管,一个功率电感,用直插元件,成本有限,电路板尺寸很小,若采用实际应用,面积会进一步减小,在移动便携设备对体积要求苛刻的情况下具有很高优势。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上数帖子肯定存在错误,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在此谢过!****

附件:

网友A:
看来这测试还是蛮专业的啊,,佩服佩服

网友A:
楼主这样测试时,最好把你的万用表换一下的,换一个精度高些的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测试时,最好把你的万用表换一下的,换一个精度高些的表的

这个测试与精度有关?

网友B:
帖子好长,二姨家奖品是亮点,喜欢

网友C:
牛X,装备还是很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X,装备还是很齐全的

就一个万用表,一个稳压电源,这就牛X了》?

网友D:
好像有人送这个板子了吧。

网友E:
有好电表不给我,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好电表不给我,靠!

你真幽默,你没看到还有个好电源么,多苦叔测试的这间屋没让你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真幽默,你没看到还有个好电源么,多苦叔测试的这间屋没让你看到

改天拍个我们这边创新中心的东西给你看看

网友F:
好家伙,四层板,貌似应用的话,面积和层数不一定这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家伙,四层板,貌似应用的话,面积和层数不一定这么好哦!

四层板在设计中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G:
这个的却还是蛮不错的啊,,值得学习用用的

网友H: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的啊,,物有所值的

网友I:
看来该应用还是蛮不错的啊,顶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