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按键扫描

楼主(2013-12-29):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Init_Port(void)
{
   //
P1口所有的管脚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输入方式
    P1DIR = 0;

    //
P1口所有的管脚设置为一般I/O
    P1SEL = 0;

    //
P1.4 P1.5 P1.6 P1.7设置为输出方向
    P1DIR |= BIT4;
    P1DIR |= BIT5;
P1DIR |= BIT6;
    P1DIR |= BIT7;

//先输出低电平
P1OUT = 0x00;

// 将中断寄存器清零
    P1IE = 0;
    P1IES = 0;
    P1IFG = 0;
    //
打开管脚的中断功能
//
对应的管脚由高到低电平跳变使相应的标志置位
    P1IE |= BIT0;
    P1IES |= BIT0;
    P1IE |= BIT1;
    P1IES |= BIT1;
P1IE |= BIT2;
    P1IES |= BIT2;
    P1IE |= BIT3;
    P1IES |= BIT3;
_EINT();//
打开中断
    return;
}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 = 100;i--;i > 0) ;//
延时一点时间
}
int KeyProcess(void)
{
    int nP10,nP11,nP12,nP13;
int nRes = 0;
//P1.4
输出低电平
P1OUT &= ~(BIT4);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13;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14;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15;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16;
//P1.5
输出低电平
P1OUT &= ~(BIT4);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9;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10;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11;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12;
//P1.6
输出低电平
P1OUT &= ~(BIT4);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5;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6;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7;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8;
//P1.7
输出低电平
P1OUT &= ~(BIT4);
nP10 = P1IN & BIT0;
if (nP10 == 0) nRes = 1;
nP11 = P1IN & BIT1;
if (nP11 == 0) nRes = 2;
nP12 = P1IN & BIT2;
if (nP12 == 0) nRes = 3;
nP13 = P1IN & BIT3;
if (nP13 == 0) nRes = 4;

P1OUT = 0x00;//恢复以前值。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nP12 = P1IN & BIT2;
nP13 = P1IN & BIT3;
for(;;)
{
  if(nP10 == 1 && nP11 == 1 && nP12 == 1 && nP13 == 1)
  {
   //
等待松开按键
   break;
  }
}
return nRes;
}
//
处理来自端口 1 的中断
interrupt [PORT1_VECTOR] void PORT_ISR(void)
{
Delay();
KeyProcess();
    if(P1IFG & BIT0)
    {
     P1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P1IFG & BIT1)
    {
     P1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P1IFG & BIT2)
    {
     P1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P1IFG & BIT3)
    {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0X00;   //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
震荡器开启
     //LFTX1
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
的分频因子为1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BCSCTL2 = 0X00;   //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BCSCTL2 += SELM1;  //MCLK
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SMCLK
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
}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网友B:
以后有时间尝试一下 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零回复竟然被你消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有时间尝试一下 楼主辛苦了

恩 啊,其实这不是我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C:
按键扫描的话主要需要注意按键的抖动处理的就可以拉

网友C:
一般除开在硬件上选取非常好的按键硬件外,最常用的软件方面的防抖动措施就是延时处理的

网友C:
该延时时间的需要合理就可以启动防抖动的效果的

网友D:
了解了 马上要接手这里

网友E:
额 看得不是特别懂 收藏了 慢慢研究

网友F:
学习一下 楼主码字不容易 顶了

网友G:
楼上的总结的很好啊 互相学习了

网友H:
动作很迅速,这么快就赶上了。https://bbs.21ic.com/icview-585059-1-1.html

网友I:
这个程序也太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扫描的话主要需要注意按键的抖动处理的就可以拉

恩,消除抖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除开在硬件上选取非常好的按键硬件外,最常用的软件方面的防抖动措施就是延时处理的 ...

恩,确实是这样,很有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延时时间的需要合理就可以启动防抖动的效果的

嗯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 马上要接手这里

那可得好好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 看得不是特别懂 收藏了 慢慢研究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 楼主码字不容易 顶了

嗯啊,不要辜负了我码的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总结的很好啊 互相学习了

对,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作很迅速,这么快就赶上了。https://bbs.21ic.com/icview-585059-1-1.html

还是没能赶上你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程序也太长了吧

扫描键盘的程序的程序嘛

网友J:
好长啊 都要看晕了

网友K:
楼主自己写的 那可真是辛苦了

网友L:
楼主写的帖子都很不错啊 呵呵 眼熟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实用

额,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长啊 都要看晕了

多长啊,还有更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自己写的 那可真是辛苦了

哪有哪有,:Q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写的帖子都很不错啊 呵呵 眼熟楼主

你咋对我眼熟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支持一下

恩,其实挺简单一个小程序

网友C:
哦,键盘扫描跟硬件间的设计结合非常紧密的

网友O(2014-01-31):
学习了 不太懂这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这么全,楼主也太好了吧。

网友Q(2014-03-12):
程序还可以再优化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键盘扫描跟硬件间的设计结合非常紧密的

哪里有啊,程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 不太懂这里 谢谢楼主分享

共同学习,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么全,楼主也太好了吧。

哪有哪有,我代码风格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程序还可以再优化一下的~

确实,我的程序还可以优化的,风格不好

网友R(2014-10-22):
额   还没看  吃完饭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额   还没看  吃完饭研究一下

好好研究: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