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a 插上电脑unknown device怎么办

楼主(2013-12-29):
CY68013a 插上电脑unknown device怎么办?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ezusb 神马的,官方有这个软件.能找到没有写相应rom的设备.

网友B:
提示安装驱动。

网友A:
通常unknown device的原因是主機檢測到USB的D+或D-信號被上拉到3.3V,但是主機進行枚舉卻獲取不到正確的VID/PID

网友B:
建议插上以后你多等一会儿看看。

要么换别人的机子试试行不。不行的话有可能是以下原因:

1.没有驱动程序;windows自带的mp3驱动程序不能识别这个东西。

所以最好找找mp3的自带光碟,里面会有驱动程序。如果没有光碟,就去官网上找。

2.usb口接触不良电压不够,或usb驱动版本落后。检查一下自己电脑的usb口,是不是锈了;如果是台式机,尽量查到机箱后面的插口,不要查到前面,前面一般电压较小。或者更新usb驱动

3. mp3的问题。mp3问题较复杂,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要去维修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