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用汇编编写PSOC程序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1.用HI-TECH C Pro可以提高代码效率,ImageCraft的编译器做的不好,几乎没有优化
2.主过程采用C,函数尽量采用汇编实现,
3.函数的参数尽可能小于两个(8bit),以减少参数传递的开销,尽可能采用全局变量

M8C最大的开销来自于memory page的切换,故尽量使变量位于同一内存页,访问连续的内存
也最好使用X指针间址

楼主:
PSoc designer 4.4后的版本安装时就有High Tech c pro for the psoc
但(PRO with Ominiscent)只有45天的试用,不优化的版本无限制使用

可以搜索9.60PL4的版本,这是该公司卖给Microchip前的最后一版
在5.0下完全可以使用.安装完后建一工程,在Project->Settings->Select C Compiler
下拉框选择HI-TECH, IDE就会选择它作为默认编译器

网友A(2014-02-12):
资料还是不错的 就是有点少了

网友B:
资料有点少 lz下次要注意啊

网友C:
下次会注意的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楼主:
谢谢lz 下次这些问题会注意的

网友D:
有这些问题的同志们可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E:
好像每次汇编真的有这些问题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F:
下次会注意的 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G:
M8C最大的开销来自于memory page的切换,故尽量使变量位于同一内存页,访问连续的内存
也最好使用X指针间址

网友H:
资料有点少了lz 不够用

网友I:
转发的啊,一般般

网友J:
lz贴我转走了 留名

网友K:
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做错 这些问题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L:
这也太少了 还不如自己总结呢

网友M:
都是一些很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