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16F877A 初始化PORTA时设为数字口,但无法赋值

楼主(2013-12-30):
void key_init()
{
        STATUSbits.RP0=0;
        STATUSbits.RP1=0;
        PORTA=0;
        STATUSbits.RP0=1;
        STATUSbits.RP1=0;
        ADCON1=0x07;
        CMCON=0x07;
        TRISA=0XFF;
}

void main()
{
        key_init();
        PORTA=0xFF;
        while(1);
}

在仿真时(MPLAB SIM)运行到while(1)步骤时查看PORT0的值时为0x00。
按照手册不设置CMCON=0x07时也为0x00

改变TRISA的值,只要方向为输出的引脚就可以正确赋值,但是我需要引脚输入,应该怎么做?

修改TRISA=0;时
观察PORTA=0x3F

(PICC 9.83/MPLAB 8.83/Win 7 32位)

****************************************************************************
找到了,数据手册:
PORTA Data Latch when written: PORTA pins when read
写数据的时候是写在Latch,只有当TRIS为输出的时候才输出到引脚上。
而读的时候是直接读引脚上的值。造成了不同。

图也上传了,与大家分享。

哪里有不对的,希望得到大家指正,谢谢!
****************************************************************************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TRISA为什么要么是FF就是00?不是按照你的需求分配输入输出?你全部置输出结果读出来是0x3f,有可能是被强下拉了。

网友B:
“TRISA=0XFF;”

这不输入吗,PIC这点与其它MCU不同的

网友C:
你看一下A口有几个脚

网友D:
A口上有复用模块,首先要关闭掉。

楼主:
嗯嗯,谢谢楼上大家,问题原因早上已经找到了。

其实是因为在设置成输入以后,不能通过给PORTA赋值来改变PORTA寄存器的数值。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SA为什么要么是FF就是00?不是按照你的需求分配输入输出?你全部置输出结果读出来是0x3f,有可能是被强 ...

嗯嗯A口有五个脚,我想全部输入,图省事儿就FF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口上有复用模块,首先要关闭掉。

谢谢老大,下午上机的时候测试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SA=0XFF;”

这不输入吗,PIC这点与其它MCU不同的

嗯嗯,输入以后我想软件改变PORTA的值,我想错了~
谢谢啦~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A口有几个脚

嗯嗯,问题已经找到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