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自带时序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2-30):
C:\Users\maletong\Desktop
如图,我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工具来做时序仿真,图中,红线圈的地方是不应该出现的,也就是说,应该是平稳的,高点平就是高电平,低电平就是低电平,而不是平白无故出现一个脉冲似得的东西,请问哪位高人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为什么不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呢?仿真器是完全按照你的时序逻辑的,有可能是代码本身逻辑错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