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合适的线性稳压电源推荐

楼主(2013-12-30):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自己做也可以,
如果有现成的更好,

网友B:
这么简单的 都是自己做板子的

网友B:
再说了,你要多少功率的啊
变压器效率不高的,电流1A 背个散热片7824可是蛮烫的.
干嘛不用开关电源啊,这种工业用,现成的规格很多的

楼主:
目前项目里面,开关电源24伏供电,对电路板的模拟量(温度传感器)测量干扰比较大,
用24伏线性电源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温度传感器,不晓得你用的什么?
NTC 还是PT100?
这个要另外搞个LDO 或者电压基准的,

网友C:
开关电源后面加一级线性稳压给关键器件用就ok了

楼主:
温度传感器用的是NTC,
我的电路板输入是24VDC(开关电源),然后电路板有个开关电源芯片从(24VDC to 10VDC),
从10VDC 到5VDC(7805),  5VDC到3.3VDC(LDO),
这样子的话,温度传感器NTC采样, 温度跳动幅度在1度~1.5度
电路板输入改成24VDC(线性电源),温度跳动幅度在0.1度 ~0.2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MCU是STM32F103ZG, 3.3V供电。

网友B:
关键在于2点
开关电源近来,有没有什么滤波措施 ?
2 NTC 的电接的什么?直接3.3V? 没搞个基准? 送AD的信号 没有进过运放跟随? 并联电容?
另外,示波器 看过AD 线的波形不?

网友D:
看到一德国温度设备,就是用的变压器式线性电源,电路板式。

网友E:
85度, 变压器的压力不小, 普通变压器是不行的

网友F:
很懒的我都是买个功率够用的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G:
快关电源模块吧。建议楼主还是。另外出来之后的电压再经过线性稳压想要多少V就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2点
开关电源近来,有没有什么滤波措施 ?
2 NTC 的电接的什么?直接3.3V? 没搞个基准? 送AD的信号 没 ...

开关电源进来,经过一个1mF大电容和一个100nf小电容滤波.
NTC一端接3.3V(LDO输出电源), 另一端接一个100K电阻接地,
VREF也是接的3.3V, 送AD信号没有接运放, 并联了一个10NF小电容,
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个分压电路.
我感觉开关电源地线就有干扰进来了. 所以怎么滤都滤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85度, 变压器的压力不小, 普通变压器是不行的

这位大侠有没有兴趣做这个?
我说的85度有点过了, 实际上
工作温度最高也就是65度左右.
如果有兴趣,留个联系方式,我
让我们公司采购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2点
开关电源近来,有没有什么滤波措施 ?
2 NTC 的电接的什么?直接3.3V? 没搞个基准? 送AD的信号 没 ...

NTC处理电路是个成熟电路,在其他电路板上一直工作的好好的.
这些电路板采用的都是变压器式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85度, 变压器的压力不小, 普通变压器是不行的

输出电流顶多1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有没有兴趣做这个?
我说的85度有点过了, 实际上
工作温度最高也就是65度左右.

这种东西, 只要拿到一块样品, 十分容易复制
商务上, 除非很熟的关系, 能确定不跑单, 才会陪你们玩. 不然就得有个项目保障金, 相信你们也不会干
这不是个别现象, 大陆的实情基本如此.
甲找乙做个东西, 等做好了报价, 嫌贵, 把乙的样板拿去找丙做, 压低价钱, 这在大陆的甲方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
甲方们的诚信问题, 导致了前几轮中, 乙方往往不会太主动配合.

网友B:
NTC成熟的检查?
只能说不成熟,电路是要灵活运用的,自己修改 才能长知识
再说了,
你这个电源,实在没什么技术可言,搞个好点的工频变压器,环形变压器也可以,然后整流 稳压24V 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自己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