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三相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3-12-30):
这个图是三相无刷电动自行车马达驱动器的其中一相的图。椭圆圈部分电路不是很理解。看这个接法应该是做续流用的。但是只有这其中一相B相线是这样的,其他两相并没有这个电路。这个电路要怎么分析。

网友A:
GZ==GUZHANG?
图画全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GZ==GUZHANG?
图画全好分析

不清楚,这个是我抄板子抄来的,标号就是那样标的,你想象力很丰富,我都没想到那个是guzhang的缩写,不过,应该不是你猜的那样。

网友A:
GZ接哪里去了,你抄完啊

网友:
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GZ接哪里去了,你抄完啊

GZ什么都没有连接,GZ在电路板上面就是一个pad,是一个测试孔。

网友A:
那作用不大

楼主(2014-02-02):
引用 网友A:
那作用不大

错,作用其实还是很大的,这个是作为保护作用的,防止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时产生比电源电压过高的电压损坏电源。

今天在书上看到的解释,虽然不是讲无刷直流马达的,但是这个道理是相通的。看来你是没有实际做过无刷马达的驱动。

网友A:
你说GZ什么都没有接,后面说做保护的,怎么保护的,你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GZ什么都没有接,后面说做保护的,怎么保护的,你说来听听

续流用的,防止VCC_48V电源电压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流用的,防止VCC_48V电源电压过高。

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的呢?

我分析是当马达工作在发电状态时候(马达高速运行然后刹车的时候)会产生比电源电压要高的的电压反灌过来,导致电源电压上升(我用直流可调数显稳压电源,可以看见电源电压有10几V的上升),此时只要将2N5551三极管打开则可以产生一个和马达负载在一起的回路,将马达发电产生的电压泄放了,说实话这个具体的软件实现方法我还真的不清楚,这个电路是我抄出来的。

反正这个电路的作用肯定是这样子的。我测试过马达发电产生高压会把上下桥的管子击穿的。必须做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的呢?

主要牵扯到马达发电产生的能量要怎么回收利用问题

网友A:
马达发电产生的能量释放肯定是需要的,可这个与你画的图完全对不上,无法解释。

网友A:
“此时只要将2N5551三极管打开则可以产生一个和马达负载在一起的回路”这句的确不好理解

网友B:
图画全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发电产生的能量释放肯定是需要的,可这个与你画的图完全对不上,无法解释。 ...

完整电路是这个,你可以下载看看。
这个是成熟产品,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我简单画了个示意图(实际为三相驱动,这里只做示意),当马达工作在发电状态时,如果没有图中的三极管的话,那么发电产生的电压将由回路①消耗,从而导致电源电压上升,如果有了三极管,将三极管打开就会沿着回路②直接消耗了,从而不会使电源的电压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全好分析

完整电路是这个,你可以下载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67268&pid=3908772&fromuid=10927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整电路是这个,你可以下载看看。
这个是成熟产品,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二极管与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如果是M7与5551,对楼上的2回路有疑问

网友A:
“如果有了三极管,将三极管打开就会沿着回路②直接消耗了”

不理解这个回路,

我认为无法形成这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与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如果是M7与5551,对楼上的2回路有疑问

型号确实是M7和5551,我是抄板抄出来的。网上也有一些原理图也是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了三极管,将三极管打开就会沿着回路②直接消耗了”

不理解这个回路,

我也觉得这个电路有点奇怪,这个图我觉得M7这个二极管反了似的。因为电流不能反向流过二极管啊。

如果不是为了吸收发出来的电的话,那就是为了续流。电流沿着回路②的反方向流动。类似继电器的保护电路。这样理解的话,图中的三极管方向好像又不对了。总之我是不理解这个图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错,作用其实还是很大的,这个是作为保护作用的,防止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时产生比电源电压过高的电压损坏 ...

这本是什么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是什么书呀?

电机拖动

网友D:
电动车共正仪表 GZ!

网友E:
GZ接到那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Z接到那里去了

空的,没有接哪里

网友F:
从实物上看,LZ可能抄错了,R67,R68没有接地。请确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型号确实是M7和5551,我是抄板抄出来的。网上也有一些原理图也是这样画的。

G1 的1脚应该是B极,这和原理图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实物上看,LZ可能抄错了,R67,R68没有接地。请确认

接地了,Q4B是NPN管子,这两个电阻是接到Q4B的发射极的,而Q4B的发射极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G1 的1脚应该是B极,这和原理图不一致。

怎么和原理图不一致了?你再看看。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地了,Q4B是NPN管子,这两个电阻是接到Q4B的发射极的,而Q4B的发射极是接地的。 ...

我看来G1,此三级管是pn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来G1,此三级管是pnp管。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ZoIItaxg3Y2iSE2ol8G

网友G(2014-04-04):
你们都不是在电动车行业做的。这是给脉冲式速度仪表信号的,从相线上取脉冲信号,处理一下给仪表,脉冲越快,表示车速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不是在电动车行业做的。这是给脉冲式速度仪表信号的,从相线上取脉冲信号,处理一下给仪表,脉冲越快 ...

你说的仪表我知道,不过我见到的都是直接在相线上引出一根线没有见搞的这么复杂的。